[电源] 博联-京东sp mini智能插座完美修复及配网注意事项

楼主(2024-10-01):
因上一个贴子无法修改,另开新贴。
上一个贴子: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74455-1-1.html

在X宝上找了一家同规格的电容35v 100uF,买了20个,到手1.2元包邮。
换了c7电容,插上电,故障消失。按插座上按钮能手动控制继电器开合和关闭。
长按按钮6秒,wifi蓝灯快闪,进入配网状态。
注意事项:使用小京鱼APP试尝多次,均无法正常将智能插座加入到APP,原因应该是其wifi sid名称加了引号(还不能编辑,见下图)。最后,下载“京东小家”app,顺利将智能插座加入到app中,并正常使用app远程控制智能插座打开和关闭。
至此,博联-京东sp mini智能插座完美修复。
感谢热心坛友的指导和回复!特发此贴回馈大家。

20只新电容

将c7老电容拆下来

对比下,感觉新买的质量更好

原来的电容顶部鼓包不明显,但确实鼓了

将新的电容换上去。

长按此插座底部按钮6秒,进入配网状态,蓝灯快闪

小京东APP就是加不了此插座,原因可能是wifi sid名称加了引号,还不能被编辑,是app自动取的手机当前联网的wifi名称,换了几个wifi都一样。

京东小家app顺利增加此插座到app,并正常控制插座开合。

正常配网后的插座蓝灯灭。继开器开时,黄灯亮,关时则灭。

修复完成。

网友A:
黑皮是普通电解,绿皮是高频低阻,换成固态电容就更好

网友B:
我抽时间也买点电容换上去试试,不过我这个C7看着不像怀了,但故障现象和你这个一样
买回来用了最少有8年以上了,这个比小米、百度之类的好多了,无网状态下也能正常使用,另外这个可以使用博联的APP、微信小程序直接控制,不需要京东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黑皮是普通电解,绿皮是高频低阻,换成固态电容就更好

学习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抽时间也买点电容换上去试试,不过我这个C7看着不像怀了,但故障现象和你这个一样
买回来用了最少有8年以 ...

故障现象一样,基本上就是电容的问题,当然不一定是c7电容。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就是降压电路出现了问题,220v交流变直流,再经过两次降压一路3.3v给wifi主控板供电,一路5v结合wifi主控信号给继电器供电。
因为我的这个是京东挂的牌,所以以为只能用京东的app。没想到还能用博联的APP或小程序,受教了!

网友:
我有一个就是连接不上,不知道是不是我WIFI没密码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黑皮是普通电解,绿皮是高频低阻,换成固态电容就更好

怎么看出来的?

网友C:
我至少买了五六个,只剩一个好的了,故障原因也不尽相同,都不知道怎么修复。有的就拿来拆元器件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至少买了五六个,只剩一个好的了,故障原因也不尽相同,都不知道怎么修复。有的就拿来拆元器件了。 ...

我想应该都是降压电路中的某个元件坏的原因。
主控wifi板的供电电压是3.3v,单独给其供电就可以启动,结合京东的app来远程控制,可以改装成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但搜了好长时间,都找不到这个wifi板(mini-7681-v1.6)的引脚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