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改装] 简易测试电瓶开关直流电阻

楼主(2024-10-01):
由于种种原因机动车开的少了,为了避免长期停驶电瓶亏电。
买了纯铜电瓶断电开关,结果发来了合金的。经过友好友好协商同意补发。出门在外由别人代收后,也相当然的好评了。三周后见到了,竟然和上一个一模一样经钻探还是白的(铝)。
好评也给了,也不好意思再找客服联系了,将就着用吧还不放心。随后想到测量直阻看看。
因陋就简先通过加电流测电压计算电阻值。
换表再测计算得出来约1.7毫欧。假设200安启动电流开关压降0.34伏还可以接受。

网友A:
补发的也是铝镀铜?
看阻值还行。。。

网友B:
这动作把客服整不会了-----还能钻探取样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动作把客服整不会了-----还能钻探取样!

不纠结材质问题了。计划先用着。

网友:
必须假一赔三啊,gogogo

楼主:
继续折腾下去,再测。
结果0.914毫欧阻值更小了,暂且相信这个结果吧,毕竟直流回路测试仪更专业。

网友:
这么大面积的连接,阻值应该不高,就是说纯铜发铝是骗人的

网友C:
有隐患,非必要不用。启动电流在300-500左右。你和HD11-200A刀开关比较一下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隐患,非必要不用。启动电流在300-500左右。你和HD11-200A刀开关比较一下就知道了。 ...

小型汽车启动马达大概是八百多到一千瓦左右,工作时间不到十秒而已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发的也是铝镀铜?
看阻值还行。。。

铝不差,差的是锌合金

网友D:
兄弟是做试验的吧,我看到单相继保仪和回路电阻测试仪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兄弟是做试验的吧,我看到单相继保仪和回路电阻测试仪了

哈哈。手边有啥就用啥。

网友:
能够检测出来就好,应急方式比较多,很方便。

网友:
接触电阻主要在闸刀

网友:
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开关,在发动机启动的短时间内,不同材料(铜铝铁)对使用影响有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