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钟表] 彻底解决充电电池石英钟不走的问题

楼主(2024-10-01):
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,如果用升压电路呢根本就不可能。三五天就没电了。所以用这个方法基本和原电池寿命。一样

网友:
这个值得 学习

网友A:
220v阻容降压,我家的n年了没有坏过,再加一节镍镉电池,停电备用

网友B:
我用镍氢的5号电池一节可以用半年,
有些工包的电池不行,很轻,只有品牌电池的一半重量,放半年就坏了。

网友:
啥意思?并个电容就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镍氢的5号电池一节可以用半年,
有些工包的电池不行,很轻,只有品牌电池的一半重量,放半年就坏了。 ...

这个得看情况,如果好的电池加好的机芯完全可以走。一两年,如果好的电池加坏的机型也可以走几个月。如果坏的电池加好的机芯也可以走八九个月。好电池是爱老婆,好机芯是那种50多块钱自动对时的电波表。关键是咱不是买了一堆十块钱的普通垃圾机芯吗?在这里折腾一下。让他恢复往日的生命。

网友:
请问这个电容是直接并联在电池正负极座?
图上的电池是1.2v镍氢/镍镉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220v阻容降压,我家的n年了没有坏过,再加一节镍镉电池,停电备用

万一失效了会不会直接全部OVER了???

二○二四年十月一日

网友:
此法值得借鉴

网友:
你这个电容大小了,起码用100微法的,或者干脆用1000微法的。

网友:
神一样的操作。

网友:
为什么并联一个电容就行了呢?

网友:
接个法拉电容吧, 体积小容量大

网友:
并电容有用?

网友:
我那个也是镍氢不走,锂电也不走。用南湖干电池1年多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万一失效了会不会直接全部OVER了???

不会,阻容降压给镍镉电池充电,再并联接钟,

网友D:
石英钟要1.5v电池充电电池才1.2v

网友:
要不换一个5号电池试试?

网友:
加个电容问题解决了,不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石英钟要1.5v电池充电电池才1.2v

好的机芯,电流UA级的,1v也可以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