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放久了鼓包的锂电池,大概率是电池保护板惹得祸,

楼主(2024-10-01):
有个小电池,充满电了,放了大半年,鼓包了

拆下保护板,扔了。

测了下电源,鼓包的电池3.0V ,没有鼓包的3.7V

同期的一个电池,没有保护板,没有鼓包。

可能是保护板还是在轻微的放电,但比自放电大多了。

至少的3个月维护一次。

网友:
确实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:
保护板有静态电流?

网友:
过充,过放,都会涨的。

网友:
都是饿死的

网友:
长期不用就是容易坏...

二○二四年十月一日

网友:
原来是这个原因。学习了

网友:
3.0V还没有达到保护板保护电压,这个鼓包跟保护板关系不大。

不过两个电池这电压差异,可能是保护板的静态电流太大(几个微安),也有可能是电池本来体质有差异

网友:
3.0V,也不算过放电啊,为何鼓包呢?微电流充电和放电都会让锂电池鼓包??

网友:
18650几乎都没有保护板

网友:
电充满存放也 容易鼓包,80%的电量存放就OK。

网友:
感觉保护板就是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呀

网友:
感觉软包的长期满电易鼓,不管是在用的还是存放的。所以存放的不要充满,定期补一点,在用的最好别经常挂充电器上

网友:
充电到80%再保存才不容易鼓,保护板肯定会耗电

网友:
常用常充会好点儿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

网友:
锂电池存放不要充满电,70%即可

网友:
这种电池与充的太满也有关系的,保护板是一方面。

网友:
基本上都鼓包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有两个聚合物锂电池,也鼓了,测量了一下就是保护板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