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这种USB小棍子的灯的电路是一个51欧电阻串一个LED,再五路并联。

楼主(2024-10-01):
就是这样的,成本也不低啊,才1元钱的。

网友:
舍得用这么多电阻已经很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散热不好,不能长时间使用,我拆了自己加了个散热器

网友:
不能长时间使用,散热不好

网友:
确实足够便宜了!成本都远超1元钱了。

网友:
我见到的电阻是印刷的。

网友:
老板也是傻,改一下,5个LED并联,再串联一个10欧的电阻,不就节约了4个电阻吗

网友:
实际成本应该几角钱。

网友:
那小电阻的身板经不起这么大的功率吧

网友:
家里要准备几个,配 老式充电宝,应急用。还有这种的小风扇,夏季停电应急专用

网友:
这个灯用处不大

网友:
这些年不流行的了,以前买东西都会送一个这灯

网友:
很久之前的产品,小米的那款还算过得去,其它的都是shua Dan送的玩意

网友:
电阻发热也不小

楼主:
是啊,LED,电阻都发热,总电流在200-300MA。  1.5W。

网友:
电阻再串一个,温度就低了

网友:
这种小灯也就插在充电宝上应急用用,确实发热大散热太差。

网友:
这个灯发热厉害,外壳容易自己化掉。

网友:
我拆的类似的都是一个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