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个扣板灯电源,顺便请教几个问题

楼主(2024-10-01):
    厨房里30*60的扣板灯工作两年多之后突然罢工了,事发之时灯光先闪了几下,然后就没了。拆开后观察到电容形态正常,粗略看去元件没有明显烧蚀痕迹。再次通电测试,仅在开灯瞬间led短时微亮。发帖前用放大镜仔细观察,发现有个5环电阻开裂(按查询应该是12欧,实际在线测试约为1.7欧)。现在新灯已经换上了,这个病体拿来研究研究。
    接下来是我想请教的问题:如果要更换驱动电源,请问各位大神该按什么参数去匹配?原配电源是36-68瓦,输出DC50-140v, 210ma,灯板参数是45瓦。
    问题之一:与原配电源参数完全一致的电源不太好找,选购新驱动时除了考虑电流大小,是否还要根据灯珠数量选择合适的输出电压范围(电压过低应该无法正常驱动,电压过高是否会损坏灯珠?)?
    问题之二: 如果想降低功率工作,是否可以选择电流小于210ma的恒流驱动?

网友:
电源坏的可能性不大,检查一下灯珠

网友:
更换损坏的限流保险电阻。恒流LED电源输出电压高压没事,低了可能不亮。恒流降低可降功率使用

网友:
看着没有明显烧毁和损毁。

网友A:
先量一下空载有没有电压,这东西驱动坏的可能性小,大部份都是灯珠有坏的

网友:
肯定是灯珠挂了

网友B:
看灯板结构是几并几串,算出来电压和电流再来找合适的驱动,驱动也可以改取样电阻来调功率

网友:
驱动不好配,坏了修修

网友C:
红线边上的电阻,貌似是1欧,还通么?

网友D:
网上应该能找到规格一样的电源。

网友:
可以更换平板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灯板结构是几并几串,算出来电压和电流再来找合适的驱动,驱动也可以改取样电阻来调功率 ...

拆开看过,没太看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红线边上的电阻,貌似是1欧,还通么?

是说的那个平卧安装的五环电阻吗(线路板标R1)?ut126B在线测量大概1.8欧,电阻有明显的开裂痕迹。网站上色环识别是12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量一下空载有没有电压,这东西驱动坏的可能性小,大部份都是灯珠有坏的 ...

高压还是有点怕,刚刚测了,空载直流298v,市电电压212v,这样看驱动大概率不正常吧??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说的那个平卧安装的五环电阻吗(线路板标R1)?ut126B在线测量大概1.8欧,电阻有明显的开裂痕迹。网站上 ...

立着的,一脚和红色线相连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立着的,一脚和红色线相连

刚刚测了,在线阻值1-1.3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网上应该能找到规格一样的电源。

参数完全一致的还真不太好找,好多功率匹配的电流不行,反之亦然

楼主:
平板灯驱动吧?功率可以匹配,电压好象是个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平板灯驱动吧?功率可以匹配,电压好象是个问题。

我说整个灯

楼主:
本来就是扣板灯,已经买新的替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