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各种电脑配件,小家电,笔记本,台式电脑,一体机,大杂烩,价格便宜!

楼主(2024-10-01):
多套无线路由器,20-30元一套!全部是双千兆双频的。WIFI6的30元一套。其他只要20元-25元一套!
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微信:msce2005
联想超薄笔记本,I3 4代CPU, 4G内存,500G机械硬盘。带摄像头,读卡器,HDMI, USB 3.0。蓝牙。电池不行了。配件包括电源,鼠标和烂包。安装了WIN 10和常用软件,运行顺畅。14寸屏幕非常漂亮。200元,运费15元。

外置式DVD光驱,移动光驱。30元,带信号线,电源。

毛绒玩具,小的2元一个,中的5元一个。买东西可以赠送。
电炒锅,10元,虽然便宜,但保证无任何故障。
唱戏机,可插卡,插U盘。10元一个。电池可更换。
电饭锅,30元。
电饼铛,30元
拔罐器一套,带说明书,20元。
石英表多个,保证是好的,换电池就能正常使用。表带都是好的。10元一只。

楼主:
乒乓球拍,10元一只。闹钟,15元。插座,5-10元

1. DELL i5 4代笔记本,15.4寸大屏。i5四代4200u CPU, 8G内存,120G固态硬盘,摄像头,读卡器,无线网卡,DVD刻录机。本机没有电池,成色不太好,但也没有什么故障。运行一切正常,配件包括电源,鼠标和笔记本包。价格是420元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鑫谷400w名牌电源40元。
得力T1/T2原装硒鼓墨盒碳粉适用得力激光打印机M2000/2020/2500,带芯片。可打印3500张。目前没怎么用。打印机的感光鼓,只用了几次,成色很好。有两个。50元包邮!
微信:msce2005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
漫步者R201T12低音炮大音箱效果好,就是一个小音箱不是原装的,但不影响效果,听不出来差异。影响美观,但不影响使用。30元一套,运费18元。音质非常好!有音频线!

微信:msce2005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
500G机械硬盘25元一个。
400w台式机电源40元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. OEM的主板,带I3 530 CPU, 主板集成显示接口,VGA,HDMI,支持3代内存。无挡板,有风扇,有CPU,支持M.2硬盘。 价格:30元

3. ASUS H81主板,带i3 4160 CPU, 价格是120元。带挡板,主板有HDMI,VGA两个显示接口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4. HP的原装主板,H61主板,只有一个内存插槽能用。带i3 3220 cpu,主板有两个DVI口。支持内置笔记本无线网卡,带风扇带挡板,50元。支持前置USB 3.0.就是下面的绿色主板。

5 七彩虹 B85主板带 i3  4160 CPU,主板带DVI,VGA接口。连CPU带主板,带风扇,带挡板,总共只要120元

有3个三脚架都是铝合金的,有的是普通的照相机的安装板,欢迎选购。40元一个。
nvidia Quadro nvs 135m显卡无风扇设计,大散热片512M显存20元
金士顿8G四代内存,2133M, 120元一对。 4G一对,60元。
微信: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
四代台式电脑内存,8G: 60元,4G :30元

显卡,双接口,带512M 显存。15元

子弹头插座,15元。

组合工具箱,30元,锤子长越20厘米。

无线鼠标,质量好,带接收器。使用TYPE C口充电。15元

3-4米的VGA线,10元。4-5米的VGA线,15元。经常用完在投影机上。
蓝牙耳机是骨传递的,15元。普通手机充电器充电   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    微信:msce2005
各种电脑线材,dva线,vga线,hdmi线,还有音频线3元到5元一根。
路由器,光猫的电源,有5V,9V,12V的。电流有0.5A,0.6A到1A,1.5A,2A。价格从3元,5元到8元,10元不等。都是好的。水星,华为,烽火,TPLINK等。
CPU的散热风扇,从2元,3元,5元,10元到20元不等。

笔记本电源,有联想,ASUS的,19V,20V的,30元

台式机的普通电源20元一个,有多个。
优质键盘,鼠标。USB口,10元一个。
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微信:msce2005
微信:msce2005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荣耀的手机支架一物两用,15元。
卡西欧的太阳能计算器永远不需要买电池只要20元
HDMI线,一根5元。VGA线,一根3元。DVI线,一根3元。电源线,一根3元。

腹灵.游戏玩家。成色好,质量好。可调节DPI。15元一个。
笔记本机械硬盘320G,薄盘,成色好,无瑕疵!30元。

充电宝,1万毫安时,10元
多个手机支架,有多功能的,2个,都是10元
开砖茶用的刀具,10元
USB 3.0的移动硬盘盒子,空盒子30元,

小音箱,电脑用的,USB取电的。做工,音质不错。5元一套

显卡gt 240 20元。三个接口。
I3 4160 CPU 30元。I3 3200, 15元
无线网卡,15元
鼠标,10元一个。
三星,LG显示器专用的电源,20元一个。
篮球,20元
罗马仕巨无霸WA30PRO 充电宝,3万 毫安时,功能很全,接口很全。支持常见快充协议。60元。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微信:msce2005

18650的充电器,3个电池。10元

多款石英表。电池都没电了。有的手表本来正常使用,电池电耗尽了不走。有的手表打不开后盖,但肯定是好的。10元一个。特别好的20元一个。
有的手表的确是坏了,换电池也不走,这种2元-5元一个。

汽车三角牌用于故障停车,在后面放着警示用的全新可折叠有包装盒只要15元。
戴尔的65w笔记本电源,狗骨电源。20元。
台式电脑机械硬盘,500G,HDTUNE慢扫全绿,20元一个。

笔记本机械硬盘,120g: 10元,320G薄盘: 40元,320G厚盘:30元。1T:80元
电磁炉40元好用,无故障。
瑞士军刀100元
无线网卡10元
美的电饼铛,40元
三脚架40元
茶杯5元一个。
全新的不锈钢炒锅,40元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微信:msce2005

WiFi 6的无线路由器是华为的t7001千兆双频无线路由器,不过有一根天线有些活动了,不影响使用。30元一套。
非常漂亮的汽车行车记录仪30元一套。带一个信号线。需要自己准备TF卡。
汽车吸尘器,室内也可以使用,非常新,20元一套,配件齐全。
几个缺键帽的UBS口机械键盘,都是名牌产品,有磁动力,机械师等。便宜,10元一个。
笔记本包小的15元,大的20元,成色都很好。
小音箱,4元一套。USB供电的。
微信:msce2005

TCL电热水龙头,8成新,好用无故障。带说明书和配件。30元一套。
远距离无线网卡,可以接受很远距离的无线信号,可以蹭网。有驱动。20元。
会议话筒,10元
子弹头多用插座,10元一个。

长距离传输无线网卡。USB接口的。带线,带驱动。可蹭网,适合远距离接受信号。20元、

电动按摩器,带电源。有多个模式,按摩腰的。15元,带电源。

多功能扩音机,唱戏机,带蓝牙,收音机功能。30元

可折叠小型望远镜,是个正经望远镜,不是玩具。
8*22倍率。20元。完好。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微信:msce2005

松下PT-X2800STC 投影机,2013年生产。好用无故障!是短焦大镜头的投影机,在幕布一两米距离就可以正常投影。说明书宣称75cm距离可产生80英寸的投影。在倒置安装在天花板上时,即使教师站在前面,也不太容易产生阴影,不容易照射到教师。内置喇叭,可以连接网线进行监控和必要的设置。1024*768分辨率。效果良好,成色好。投影亮度,色彩都很好。配电源线,信号线。单VGA口。 120元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宏基的投影机X1140A还带遥控器。2013年生产,分辨率:800*600.成色还可以,效果很好,带喇叭。灯泡只用了130多小时。价格120元
汽车用的导航仪,成色不好,但是正常的,是好的,只要10元
成色很好的无线鼠标一套带电池正常使用中,15元一套
DVD播放机带前后USB口40元一套
TENDA的5口有线路由器,10元一套,带电源。
无线鼠标带电池,15元一套。
多个显卡,有带hdmi接口的,20元一个
科学计算器10元一个。
微信:msce2005  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
一体机,I5 一代CPU,4G内存,120G SSD。19.3寸屏幕,内置无线网卡,音箱。安装了WIN 10和常用软件,无任何故障。支持USB 3.0。配件包括电源和鼠标。价格:200元。

有问题的筋膜枪,可以充电但不能启动。全套只要10元。运费也是10元
有故障的联想I3一代小本,昭阳K26,内存和硬盘已经拆掉了,其他都在。风扇转一下就停!风扇本身似乎是好的,清洁了也不行。可能温度检测的问题。过热导致自动关机,最多只能用几分钟就自动关机。支持.MSATA硬盘,带无线网卡,摄像头,读卡器,HDMI。电池好用。只要100元包邮!
水星幻影路由D196G 全千兆无线路由器,支持MESH组网,6天线。30元一套,带电源。
漫步者音箱一套,R201T06,小音箱一个不配套。30元一套,音质好
烽火WIFI6双千兆无线路由器,40元一套。
.M2 120G SSD硬盘,40元。
窗帘,比较大,10元一副。
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 微信:msce2005

Mp3播放机功能多,带收音,带mp3播放15元

多功能带播放显示时钟闹钟蓝牙音箱,带收音,可插卡!30元 IFK00 Q8名牌,原先建议售价是499元!是立体声音箱!

无线鼠标15元

联想一体机amd E2-6110 4核CPU,8g内存,500g机械硬盘,带摄像头,读卡器,无线网卡,蓝牙,立体声音箱,摄像头还有DVD刻录机。配件就是一个电源。价格是200元
多款名牌电竞鼠标,质量好,外观好,寿命长,手感好,20元一个
投影机2台,都是好的。120元一台,其中黑的带遥控器。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 微信:msce2005

拔罐器一套,20元。
罗技键盘G610,名牌产品,功能极多!带多媒体播放,音量调整功能。100元
无线路由器双频千兆水星幻影D196G,6天线,30元一套。还有一套是中兴的WIFI6,35元一套。

网友:
这也行,我也有一大堆啊,学习了

网友:
感觉像传家宝。。。新的也没差多少钱。。

网友:
小东西挺便宜,可运费怎么算啊。

网友:
东西不少 价格不便宜 算上运费更是性价比极低

网友:
价格不便宜

网友A:
垃圾桶,才是它们的最终归宿

楼主:
商务通电子词典,功能挺多,电子词典,记事本,计算器等等。10元!好用无故障。使用两节七号电池。带皮套包装,带手写笔。

联想的小型调频收音机,远看象个名片夹,非常时尚!可以放在桌子上,有金属底座。5元!就这么便宜!好用!
低档显卡,15-20元,好几个带HDMI接口。
名牌鼠标,10元一个。高档的20元。
光纤,崭新,5元一捆。单模单芯。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微信:msce200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垃圾桶,才是它们的最终归宿

我偏偏不扔垃圾桶,我在这里卖得很好,气死你!

楼主:
非常结实漂亮的笔记本散热器。只要10块钱。还有个可以折叠的,只要5块钱都是好的。

140元。不稳定的联想T410I笔记本,非常经典的机型。可以收藏或者当配件拆用。I5 一代CPU, 内置2G内存。后面的内存还有硬盘,无线网卡已经拆掉了。问题是动不动就自动关机,好像也不是散热的问题,因为可以做系统,昨晚系统甚至一两个小时都可以正常运行。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关机。成色不错,无任何磕碰。屏幕也很好。没有电源。我折腾了一天,换各种配件都无法修好。当配件卖了。140元。无电池。痛快的可以包邮。
连接不上的小米R2100桶路由器。能加电。20元研究价。
飞科便携理发器一套。20元
60V20A的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,是好的。15元
逻辑名牌鼠标,20元。
其他品牌的名牌电竞鼠标,15元一个。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  微信:msce2005

网友:
老板,品牌机箱有没有,我同学想要个机箱,能装普通MATX主板的...

二○二四年十月十八日

网友:
万项杂物只待有缘

楼主:
多款无线路由器腾达的有40元的,有25元的  腾达1206,千兆双频,25元一套。
腾达AX3000,WIFI6,60元一台

微波炉玻璃盘,31厘米直径。带圈圈。15元。

爱华磁带随身听PS151,能播放磁带,声音正常。带SONY电池。送一个有杂音的耳机。60元
DELL 4110笔记本,I5二代,6G内存,500G机械硬盘。好用,无电池,配件包括电源,鼠标和笔记本包,230元。

楼主:
各种机械键盘,10块的,20块的都有
还有广场舞的扩音设备功能多带收音扩音播放设备功能,50块钱一台有充电器
还有小的唱戏机可以扩音,收音。老师上课用30块钱带充电器.
HP,三星的笔记本充电器,各一个,30元一个,19V 4A多。
洗衣机进水管,5-10元一个。
比较新款的POS机,可正常工作。可连网。TYPE -C充电口。可当钟表使用。5元一个,有4个。

各种石英表,换电池就能正常工作。都有表带,10元一个。大量。买多优惠。
千牛或者旺旺:guoxinping1949
微信:msce2005

网友:
我都是攒着,也不卖也不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