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好奇拆一台电动餐桌转盘

楼主(2024-10-01):
看图说话

家用的这种餐桌转盘,算它是比较大又轻的了。

翻转背面就可以看到这些卡扣,并不是扣紧底层的,只卡住不让上下分离而已。

总体结构就是:上盖、底盘,然后中间有一层是塑料齿轮圈。

驱动也很简单

拆开的时候发生一点点“事故”

解决“事故”中

好象不太完美?

整体结构全览

产品铭牌

笔记式的拆机记录贴,感谢观看!

网友A:
这么大一个盘,再加大盘,再加菜品,这么小一个电机减速就可以转

网友:
就这种结构也号称“智能”?贻笑大方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大一个盘,再加大盘,再加菜品,这么小一个电机减速就可以转

滚动摩擦的。是不是要给滚珠加点油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大一个盘,再加大盘,再加菜品,这么小一个电机减速就可以转

功率还只有1瓦,低转速高扭矩,只要克服滚动摩擦力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滚动摩擦的。是不是要给滚珠加点油。。。

运动部件都需要油脂润滑的

网友:
没看懂,第一次见这玩意

网友:
手机蓝牙控制就爽、、、、鸟。

网友:
想搞一个手动跟蛋糕转盘差不多的 用于放打印机便于维修 前两天还在网上找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滚动摩擦的。是不是要给滚珠加点油。。。

理说是要加点油的,有塑料,要加不腐蚀塑料的油

网友:
没想到电机那么小

网友C:
不可可以调速吗?智能指哪个功能?

网友:
可以理解为一个大轴承

网友:
这样的方式

网友:
智慧产品,想想都好玩,一直吃就一直转。

网友:
小电机加齿轮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可可以调速吗?智能指哪个功能?

应该是“人工智能”,需要的时候插上电,不需要的时候拔下来

网友:
还真是头一次见这东西,看这结构可能也用不长。

网友:
功率不大,速度也慢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,拆电动餐桌转盘还是第一次见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