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家中防盗门打算换锁芯,担心买到假货,想请问各位老师指点!

楼主(2024-10-01):
如题:家中防盗门打算换锁芯,

我在拼多多,淘宝搜了一下,有许多锁芯卖, 家中安全重要!担心买到假货,没有防盗效果,

淘宝上 店名“金点原子武汉总店”上门换   金点原子品牌纯铜C级锁芯 229元

在网上看了换锁芯的视频, 我可以自己更换, 网上看到说,  锁芯“金点原子" 和  “玥玛” 牌质量好。
网上也有便宜的,担心买到假货!  想麻烦各位老师指点一下!能给具体购买网址,链接,  最好! 谢谢!

网友A:
这种都是叶片锁,内牙钥匙的这种,结构都差不多,百元左右的足够,再贵也不会有太大的提升

想要更高标准的,就得找玩花活的那种,比如钥匙上带磁铁的,或者钥匙奇形怪状之类的

网友B:
  正品 保德安 最好

  王力的也好

网友C:
到本地卖锁的门市都要不了这个价

网友D:
不能买太便宜的,不然铁的镀色冒充不锈钢(黄铜),受潮生锈开不了锁或卡住钥匙就惨了。

网友:
其实都差不多呀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都是叶片锁,内牙钥匙的这种,结构都差不多,百元左右的足够,再贵也不会有太大的提升

想要更高标准的 ...

感谢老师回复指点!

想麻烦老师能给具体购买网址,链接,  最好! 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品 保德安 最好

  王力的也好

感谢老师回复指点!

想麻烦老师能给具体购买网址,链接,  最好! 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到本地卖锁的门市都要不了这个价

感谢老师回复指点!

实体店也有不少假货,我也不会辨识真伪!  想麻烦老师能给具体购买网址,链接,  最好! 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能买太便宜的,不然铁的镀色冒充不锈钢(黄铜),受潮生锈开不了锁或卡住钥匙就惨了。 ...

感谢老师回复指点!

就是担心买到假货!  想麻烦老师能给具体购买网址,链接,  最好! 谢谢!

网友:
珍爱生命,远离拼夕夕
一分钱一分货,靠谱的选小米,海康,海尔,功能强大,后台稳定可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老师回复指点!

实体店也有不少假货,我也不会辨识真伪!  想麻烦老师能给具体购买网址,链接,  最 ...

实体店不是假货,是仿制的价格不一样,

网友:
二百多可以买到指纹锁了,再加一百,可以买到人脸识别,掌静脉识别指纹锁了,同样是C级锁芯,而且现在的锁芯再好能扛住钨钢钻头几分钟,所以,还是以方便为主,防盗为辅为好

网友:
锁头没有最好的,只有更好的,C级锁头应该够用,再高级的锁头也只防君子,防不了小人!

网友:
一般30多~50  铜芯的   就可以了  带不绣钢梁的更赞    选超b  或超c

万能宝搜一下锺氏锁业

网友:
300块指纹锁+100块摄像头+100块硬盘录像机
我是这个解决方案。平时看个快递到没到,方便的很,不扯皮。

网友:
实体店购买更靠谱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