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ltc3780模块连烧两块。

楼主(2024-10-01):
都是因为拆掉输出电压电位器后,再加电,马上冒烟冒火花烧毁。
烧毁位置如图,但无明显烧毁迹象。
烧毁后现在表现为,无输出电压,主控芯片发烫,一通电就有0.8安左右输入电流。这种通病该如何维修?

网友A:
拆掉电位器是不行的
带同步整流的模块严禁把反馈环路开路
芯片检测不到输出电压,会把占空比拉到最高,直接输出最大电压,炸电容,烧指示灯
有些保护措施设计的不好的,这种情况接近于上下管直接短路

网友:
输出部分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拆掉电位器是不行的
带同步整流的模块严禁把反馈环路开路
芯片检测不到输出电压,会把占空比拉到最高,直接 ...

电容好像没啥事,就是见到输出指示灯那里附近冒火花,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,但也不像是指示灯烧了

楼主:
还有就是现在输入低压指示灯,就是左边那个灯,一直常亮,调节电位器无用。

网友:
这不好修,直接买一个

网友:
原说计电位器,为何要拆下,不拆不是就不烧了?

网友:
反馈环路开路不烧才怪

网友:
你都作死的,这么怪人家通病去了

网友:
拆掉电位器检测电路误判无取样信号会以最高电流输出,不烧毁才怪

网友:
为何要拆掉电位器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电容好像没啥事,就是见到输出指示灯那里附近冒火花,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,但也不像是指示灯烧了 ...

几年前我想买过,当时每片80多元,外围7805线性稳压器容易烧,要换原装好的7805,接电池会烧同步整流管,要加二极管防返流,后来我选30多元LM5118二极管整流升降压,不会像LTC3780容易烧。

网友(2025-01-16):
引用 网友B:
几年前我想买过,当时每片80多元,外围7805线性稳压器容易烧,要换原装好的7805,接电池会烧同步整流管, ...

lm5118板好少,也没看到30这个价位的,3780现在倒是很便宜20多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