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游戏] Switch Joycon手柄拆解清理,解决手柄断连的情况

楼主(2024-10-01):
Switch主机距离购买已经过去7年半了,蓝色手柄接触不良,经常断线。

拆开手柄擦点神油看能不能缓解。

后盖4颗螺丝用的Y字螺丝,螺帽很小的那种

软排线下方就是和主机连接的金手指,拿点wd40神油擦一擦,

红色的右手柄也顺便擦拭一下

安装回去玩一会塞尔达再也没有断线的情况了

网友:
电池寿命不错啊

网友A:
楼主,这个拆开擦神油,是去除触点的氧化?我的也有断连,但是游戏论坛那边的方法是在手柄的钢轨 上贴薄胶纸,增加厚度,是顶手柄跟主机的触点接触

网友:
普通款神油对有些塑料橡胶有腐蚀性(长期接触),用wd40的精密电器清洁剂好一些。

网友:
搂草打兔子顺带的解决老问题,手艺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这个拆开擦神油,是去除触点的氧化?我的也有断连,但是游戏论坛那边的方法是在手柄的钢轨 上 ...

这可能也能解决问题吧,不过我这样处理后玩一个晚上的游戏都没出现过断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