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捡到ETC,拆开看啥么好玩?

楼主(2024-10-01):
草丛里一个盒子,比bb机大些,仔细看是个etc,太阳能电池已经碎了,易碎贴还完好,那个微型USB口上堵上有“禁止充电”

按下双面胶中间按钮“滴”了一声,显示“电压6.66v”“已失效”

拧下2个螺钉取下带太阳能电池的小板,里面一个pcb上一对电池,沿缝隙撬开,壳子里还有虫子壳,蜕变蛾子飞走了?

取出pcb正面,正中心S1是小行程开关~那2大片铜箔啥用处~壳子上对应位置也是2片铜箔?连接电源板插头上是绿锈,

pcb反面左边中间有一个锅仔片按钮S4、右上极小的微动S2~不知它们啥么用?~那块复盖的板子啥么鬼?

显示屏背面标签

电池板底面~用太阳能电池充电?

电池标记

端面的插卡口?

网友A:
北京的1101,  2017年1月交易芯片,已失效是背面开关弹开导致的发行标志为0。

两片铜箔就是天线了,一片是一个,两个就是两独立的天线。

覆盖的板子是读卡的线圈,印刷铜箔应该在反面的。。是读取插卡的天线,和NFC一样的东西。

太阳能给那个银白色的充电。。  紫色的禁止充电。 所以插口禁止充电的,就是怕紫色的爆炸。

网友B:
两个电池,一个可冲一个不可冲。

网友:
两个电池不一样

网友C:
激活了还可以继续用

网友:
竟然是2个不同的电池?

网友D:
为什么现在人们排队走人工通道呢

网友:
两个电池,冗余设计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现在人们排队走人工通道呢

现在很多人一年都上不了几次高速,很多时候就安装在那闲置着坏了,到上高速才发现只能走人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北京的1101,  2017年1月交易芯片,已失效是背面开关弹开导致的发行标志为0。

两片铜箔就是天线了,一片是 ...

谢谢老师科普,那个USB口禁止充电,那么是用作读写数据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个电池,一个可冲一个不可冲。

“不可冲”那个电池是在没阳光时替代光电池对”可冲“电池补电的吗?

网友E:
能留下一个充电电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能留下一个充电电池。

不可充那个电池能点亮一个小功率led手电筒吧?

网友:
早期的方案啊

网友:
家里还有两个老的ETC,都没用了

哪天也拆开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激活了还可以继续用

不可以,要先找首发速通公司,过户改写内部车牌信息,否则激活了也是其他车。。

这个标签是有所有人信息和车牌信息的,并不是只是一个发射器。。当初做这个的时候盒子和卡都有所有人和车辆的信息,甚至有的设备和卡是核实一致性的,如果非本车卡插进去是无效。

所以不是直接激活可用。  更新这个车辆信息,会核实所有人信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“不可冲”那个电池是在没阳光时替代光电池对”可冲“电池补电的吗?

是的,而且是超宽温的电池。零上80度到零下40度。   一般的锂电池零上4度,最高60度。即使用负温度系数,也就是零下十几度,再低军用的那价格就接受不了拉。。

网友:
没有什么大用处呀!!!

网友:
以为是卡片式呢,太阳能电池板可以拆个计算机的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