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修美的FS40-6AR全遥控电风扇电源电路

楼主(2024-10-01):
买了16年,电机开始有点卡了,要用2档开一会,1档才能转的顺。
突然不转了,断电久了,重新通电,也没有 嘀 一声,测 主电容EC1 电压为零,拆下稳压管ZD1 (1N4734A 5.6伏)测,双向只得5欧。拆 同型号风扇 同一元件 代换,恢复正常。10.2到本地电器铺 1元买了两个铁脚1瓦的1N4734A更换后,恢复使用。
主电路电压,待机5.2伏,开1裆兼摇头5.06伏。

网友:
没看到吃鸡图啊

网友:
大部分遥控风扇的电源都是类似电路

网友A:
用了16年的美的电扇才出小毛病说明质量不错。大品牌家电。

网友B:
楼主,电容的正负极你画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电容的正负极你画反了。

谢谢提醒,最主要是 4007画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了16年的美的电扇才出小毛病说明质量不错。大品牌家电。

主要是电机前后轴套开始缺油了。

网友:
山寨5伏手机充电板一大堆,顺便把你这个阻容降压换了,比你这个供电安全多了

网友:
电机问题,启动力矩小,查查启动电容是否失容。

网友:
降压电容还健在,不错。

网友C:
ZD1和D1 极性画反了

网友:
降压后先整流后稳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ZD1和D1 极性画反了

二极管极性 开始是画错,现在改正了。所以 电解极性 画错也画反,忘改了。

网友D:
电容 能用这么多年,可以了。

网友:
判断稳压管ZD1损坏,需要一点专业知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容 能用这么多年,可以了。

降压电容,用1.2uF的,平均3年换一次。这个是2uF,用5年了;电解 也换大了,开始时不知是降压电容坏,所以换的。

网友:
205电容容量应该下降了

网友:
长时间放置轴承油干枯,也会出现这个情况

网友:
能用这么多年,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