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首拆了联想miix5 笔记本风扇修复

楼主(2024-10-01):
联想这二合一本真好拆。打开支架背板,

拆卸螺丝打开屏幕。卡扣很松用翘片轻撬即可打开。
下面一定注意排线2根,先断开电源线,不然有几率烧触摸。

听着风扇有异响结果是风扇碎了。网上一查这风扇好贵,要150元左右(应该是这扇叶超薄的缘故)
幸好机器内把碎的风扇片找齐了,用ab胶粘上了。也挺结实的,在用刀片修下ab胶尽量少些,避免转动不匀震动。

网友A:
我看得重新做动平衡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看得重新做动平衡才行

一点点没啥事吧。去掉不少了。过几天硅胶到了在拆磨一磨AB胶尽量在少些吧

网友:
另一边也对称点胶平衡重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点点没啥事吧。去掉不少了。过几天硅胶到了在拆磨一磨AB胶尽量在少些吧 ...

很少有扇叶断裂的是受外力造成的吗?最好用三氯甲烷不会改变它的平衡。

网友:
这么粘上风扇不平衡噪音会变大

网友:
修复的确容易,不过后期会出现噪音增大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粘起来的,风扇动平衡破坏了,噪音会大的。

网友B:
我有一台Miix510,16年买的,风扇我都换了两个了,17年吹灰吹爆了淘宝买了个换上,2022年老化碎了又换了一个,电池两年鼓包换了一个直到现在【容量损耗25%】,触屏排线换硅脂拆机时失误损坏换过一根,过保后电源口2020年松脱,联想售后要价800还得返厂维修,本地各大修手机的修电脑的都表示修不了,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,自己用电络铁补焊,又续了一根飞线至今无异常。

网友:
估计要做动平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一台Miix510,16年买的,风扇我都换了两个了,17年吹灰吹爆了淘宝买了个换上,2022年老化碎了又换了一 ...

风扇多钱买的?

网友C:
关键是动平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关键是动平衡

我把ab胶去用刀片挂掉了,只有接缝处有一点点,然后又买了一瓶塑料专用液体胶加固了下。感觉问题不大。以后来补下耐久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把ab胶去用刀片挂掉了,只有接缝处有一点点,然后又买了一瓶塑料专用液体胶加固了下。感觉问题不大。以 ...

上次补了一个电吹风的叶片,失败了

网友:
17年三十多就买了,22年120买的。感觉时间久了,没啥备件了,这玩意不晓得是通用规格还是特质规格,通用按规格买应该便宜点。要是特制的就没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