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给日本三和PM10更换背部反光膜,顺带测一下直流电压精度!

楼主(2024-10-01):
给日本三和PM10更换背部反光膜,旧膜粘的非常紧,简单地换了一下,感觉换的不是那么完美,老表有这个测量精度感觉可以了!

网友A:
不得不说外国的东西除了贵几乎就没缺点了

网友:
这么暗不好看啊

网友:
空间大,可以加个背光灯。

网友:
话说那种场合会用到测量电压精度必须达到小数点后面几位数的?

网友:
误差这么大!

网友:
还是自动的,值得折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得不说外国的东西除了贵几乎就没缺点了

我们也可以做好,可惜无底线...

二○二四年十月一日

网友B:
第一次见,很小巧啊,右半部分是干什么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见,很小巧啊,右半部分是干什么用的

右半部是表笔

网友:
换完很不错呀,还带模拟条的,高级!

网友:
还行,将就点用就是了

网友C:
怎么换上的这么黑,是不是没有找好角度就裁剪了?看店家的说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怎么换上的这么黑,是不是没有找好角度就裁剪了?看店家的说明

它这个屏,反射膜揭掉以后,下面还有一层膜,不知道是什么,不敢揭了啊!所以换后不是很清晰!

网友:
是不是方向不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它这个屏,反射膜揭掉以后,下面还有一层膜,不知道是什么,不敢揭了啊!所以换后不是很清晰! ...

那就是原来的偏光膜还没有撕掉,两片偏光膜叠加透光少所以黑
旧版胜利vc97拆解 更换液晶反光膜

网友:
修空调的有一种铝箔胶带,俺拿来替换液晶时钟的反射膜,比原来的反射效果更好。

网友(2024-11-05):
换的和原装的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