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我的HP-2540P笔记本电脑,最大能支持多大的内存?

楼主(2024-10-01):
我的HP-2540P笔记本电脑。
是i 7 CPU  L640 2.13G . 原来是2根4G的内存条,共8G内存

现在我想升级为,2根8G的内存条,共16G内存。不知能行吗?

网友A:
支持最大内存
8GB,有可能不能用更大的了,这个性能现在没什么用了,新的其实现在三四千的很好了,政府补贴20%活动的看看

网友:
可以   最大单根 8G   ,

DDR3 最大单根容量

网友:
这性能有必要整那么大的内存么???

二○二四年十月一日

网友:
最大支持8g内存

网友:
看主板吧,有的只支持单根4g

网友:
这电脑8g凑合用吧,升级也是浪费

楼主:
这本子,我现在用用还可以。WIN10企业版系统。不玩游戏。办公,上网,看视频等。

网友:
最大内存大小(取决于内存类型) 8 GB
内存类型 DDR3 800/1066
最大内存通道数 2
最大内存带宽 17.1 GB/s
物理地址扩展 36-bit
支持的 ECC 内存 ‡ 否

网友:
最大单根8g。最多16g

网友:
查下主板型号支持多大,或者打个售后报型号很快就会回复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支持最大内存
8GB,有可能不能用更大的了,这个性能现在没什么用了,新的其实现在三四千的很好了,政府补贴 ...

见我发的帖子 ,多大都支持,只要你改个参数就行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见我发的帖子 ,多大都支持,只要你改个参数就行了。

原来就说过了,你这认知不正确。一个人的认知不一定是正确的,你这个高招根本行不通。
内存可以识别多少,受到多方面限制,首先是cpu的能力,这个芯片只能管理8g,后期点的平台是32g。我现在的5900x也不过是128g,
民用的ddr3,基本就没有16g规格的,那时候一般平台顶多就是8*4=32g,所以一般主板的限制也是可以用8g单条,最多4条,楼主这个最大就4gx2。
还有的限制就是系统的限制,32的系统一般只能识别4g以下,这个是的确可以通过软件修改拓展的,以前大多数是把多出来的做虚拟硬盘。
别宣传你的错误认知了。你见过的应该并不多,我486开始玩电脑,近30年了,现在手上都还有sd内存,第一款3D显卡,20多年的cpu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原来就说过了,你这认知不正确。一个人的认知不一定是正确的,你这个高招根本行不通。
内存可以识别多少, ...

内存大小 只和 型号  系统位数相关  和硬盘一样道理  就算20年前的电脑  只有20G  你现在换个1T的硬盘 也支持的。内存大小 只和 型号  系统位数相关  和硬盘一样道理  就算20年前的电脑  只有20G  你现在换个1T的硬盘 也支持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内存大小 只和 型号  系统位数相关  和硬盘一样道理  就算20年前的电脑  只有20G  你现在换个1T的硬盘 也 ...

别信口开河了,暴露你无知,硬盘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次瓶颈限制,因为硬盘的设置,主板bios的设置,硬盘分区格式,格式化格式的设置,系统的能力等原因,就有过528.4M,1GB 2GB, 8.4GB,137GB,2T等等不同时期出现的瓶颈,我200M到几G,到现在的十多G硬盘都用过,现在我电脑上挂了10个硬盘。内存以前4M,8M,现在用的电脑64G,许多瓶颈你遇到了才诱感知,它满足的时候你甚至都没有想过还有这限制?一个人的认知被限制在自己的知识范围里,你真的懂?博学多才比别人懂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信口开河了,暴露你无知,硬盘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次瓶颈限制,因为硬盘的设置,主板bios的设置,硬盘 ...

建议你去看看这本书: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组成原理 书本 清华大学出版社-图书详情-《计算机操作系统原理》

网友:
天哪怎么没有人真正懂1代酷睿i系列笔记本CPU的周边。。
楼主i7-640LM的CPU支持最大8G内存。最多两个内存槽,每个内存槽最大4G,而且必须是每面8芯片总共16芯片的low-density内存!用错了可以开机但是进系统立即会花屏/蓝屏/重启!
1066 1333 1600 速度的只要是low-density都可以点亮,但统统会用1066速度跑。DDR3L也可以,但是会用1.5V DDR3兼容电压运行

最具体最正确正确答案是1代主流笔记本酷睿i系列有两个codename,一个Arrandale,一个Clarksfield
Arrandale是双核,带集显,大部分主流电脑用,低压CPU也用(楼主640LM就是Arrandale)。这款CPU就是上面所说的最多两个内存槽,每个内存槽最大4G,low-density
Clarksfield是四核,无集显,主板必须有无可切换的独显才能开机!CPU频率比2代四核低很多。功耗超级高,低的45W,高的55W以上!一般只有游戏本、工作站才会搭载这个CPU。这个CPU可以支持16GB内存,两条8GB的内存可以最多跑1333速度,可支持最多4个内存条
换句话说,我惠普8740w(双内存槽版本)的i7-640M(双核Arrandale)上单条8G不支持所以开机后不久会蓝屏/重启,但换了i7-720QM(四核Clarksfield)后方可使用
8740w四内存槽版本的主板好像反倒还不支持任何双核Arranda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