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这种风扇减速电机怎么拆了加油?

楼主(2024-10-01):
声音太吵了, 想加点油. 或者有没有替代品.
外壳是压了几个缺口, 卡住的, 撬不动.

网友:
看得见的五个点都是齿轮轴的孔位

网友A:
把它耳挑起来,就能打开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它耳挑起来,就能打开了。

耳指的是这四个吗? 螺丝刀撬不动

网友:
是的,螺丝刀不不行,得用钳子,那个铁皮太厚了。

网友:
先拆下来用偏口钳子往外弄。大不了网购一个新的。

网友:
穿心螺丝刀,用锤子拍几下。

网友:
从箭头处撬开即可

网友:
还有一个缺口忘了标箭头了

网友:
用刻刀插进图上所示的缝隙中即可撬开:

网友:
用大点的平口起子塞进卡子与外壳之间,旋转起子,应该就可以。

网友:
把卡扣撬开就能看到齿轮加油

网友:
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种电机一般不会缺油,咋声大可能浸水生锈或电机转子磁铁松动了。

网友:
加油也不会有什么改善。想打开就是硬撬。

网友:
这种步进电机大都不好拆,易拆坏不贵换个新的吧。

网友:
取下电机,侧放(豁口贴地面),穿心一字螺丝刀加锤子,凿开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