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过节休息,折腾做个折叠备菜架

楼主(2024-10-01):
折腾厨房备菜架,一般都是台式的挂墙的,我做个落地式的,备几十个菜没问题。
5层搁板,边上包20mm的铝型材。因为比较靠边,很容易爆角,用铝型材包住增加受力。其它不赘述,一看就会。用了一个连接件。
成本,角铁18,预埋件3块,单轨型材16。
板子捡来的,不要钱。

网友A:
挺巧妙的,还能合起来,减小空间。再加4个轮子,就能到处跑了。

网友:
买点封边条封下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挺巧妙的,还能合起来,减小空间。再加4个轮子,就能到处跑了。

看图片感觉靠墙的是固定在墙上的,估计装轮子也无法移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挺巧妙的,还能合起来,减小空间。再加4个轮子,就能到处跑了。

肯定是钉死的啦。
这么窄180高,碰一下就倒了。

网友:
自己动手,什么都有。可我愁的是没有地方放

网友B:
创意不错,学习了,只是材料不好,受潮就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创意不错,学习了,只是材料不好,受潮就坏了。

随便用用,不讲究。以后捡到好板子再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随便用用,不讲究。以后捡到好板子再换。

很厉害了,学习中。

网友:
板子要做防水!

网友:
既然固定在墙上,腿就没必要那么长了吧,参考折叠椅在顶部做一个拉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