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V20ah~24ah电车充电器绿灯不充电

楼主(2024-10-01):
60V20ah~24ah充电器是放在家里充的,不经历车上颠簸。
ka3842A芯片  输出BT151

之前好好的,突然插上闪红灯冲了3秒,然后风扇停转,变绿灯后就一直绿灯了,重新拔插也是绿。

拆出来看了一下,没有明显的烧毁,测保险丝是通的,各二极管是700左右的数值,单向导通。
输入电压223V,输入端大电容293V,输出端大电容69V

BT151的1脚阴极和2脚阳极测得电压68.8V
图4左上的大电阻有表皮开裂脱落的痕迹,插电电压64V。8秒钟拔电摸它很烫手,拔电测得电阻20K挡位数值为2.7
为排除虚焊,选择性地加焊了几处,也没有解决。

测电路板输出端焊点到输出线充电口都导通,排除输出线断故障
插电测输出端焊点无电压

好奇心害死猫,虽然充电器不值钱

感觉问题可能在BT151可控硅控制电路这边,接下来怎么修呢?

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输出线不通了呢?

网友B:
“左上的大电阻”  是哪一个电阻?色环是哪几种颜色?

网友C:
这个一般是防反接电路的问题吧

网友D:
BT151   1,2  68v?

网友E:
300伏滤波电容293伏有点低

网友:
zg151难道是单片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左上的大电阻”  是哪一个电阻?色环是哪几种颜色?

图4 色环电阻,最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BT151   1,2  68v?

阴极和阳极,68.8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输出线不通了呢?

已经蜂鸣档测试导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一般是防反接电路的问题吧

感觉是的,i不知道的是哪个元件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300伏滤波电容293伏有点低

难道是这个导致?正常应该多少呢

网友:
输出大电容有电压就是这后面的事情退款,有没有可能防反管管击穿了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蜂鸣档测试导通了

一坨焊锡直接将BT151的KA脚短接,即可跳过BT151直接输出

网友F:
可能初级大电容容量不足了,换个试试,也可能图四左上0.1欧的电阻坏了,阻值变大了,换了吧。

网友:
接一个假负载试试,蓄电池失效也会无法充电

网友:
ZG151是单片机吗?电流检测出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可能初级大电容容量不足了,换个试试,也可能图四左上0.1欧的电阻坏了,阻值变大了,换了吧。 ...

才0.1欧?难道是我颜色看错了,不是橙白红金吗

网友:
假负载用灯泡可以吗

网友:
弄好了吗?直接把输出大电容旁边的那个防反管13脚短路这样输出就有电压了,你这有可能是这个防反管子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