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动] 霍夫曼棘轮扳手拨杆断了

楼主(2024-10-01):
霍夫曼棘轮扳手拨杆断了,还能勉强用,请问怎么修复,拨杆不是螺丝固定的,杆子也不是铁的,应该不能焊接

网友:
3D打印一个?

网友A:
3D打印能打印个媳妇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D打印能打印个媳妇不

可以啊,可是太硬,你不疼吗?

网友:
名牌工具是用来收藏、抚摸的。
实际使用,还是国产的实用。

网友:
打个小眼,攻丝,若是有空间,就打两眼,没空间,就一个眼,开一字槽,掰柄锉一下,突出一字,与断口的一字槽契合。

网友:
太薄了还是太脆了?

网友:
看图上像是铆接的,把大帽打磨一下,高度不要动,把残件取下。要么找钢板钻孔后套上,二氧化碳点一下,要么轴上锉个扁,稍薄一点钢板钻小孔锉成长圆孔套轴上,铆死。

网友:
找铜棍堆焊上,其他方法行不通

网友B:
看这个结构 感觉大部分棘轮扳手都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买把便宜货拆了换上

网友:
只有换一个新的了

网友C:
肯定是要把拨片与轴一起拆出来才好修理,否则又是磨、切、铆、焊啥的,把电镀外壳搞得一团糟,好好的德国货就毁了。看图片,拨片轴似乎是可以拆出来的,用销子与凸轮连接的,设法拆除销子就可以拿下来了。如果销子实在拆不下来,可以从正面用一个销子顶住轴端,敲击销子,把残余拨片破坏掉(拨片估计是锌合金之类的金属,强度不高),这样,也可以把轴拿出来了。

网友:
这玩意有配件卖

网友:
   重新做一个,铆上就行,这活早年国产的掉了找不到经常于,好看难看而己,不影响使用.

网友:
销了是砸进去的,我的是松了空转,又给了几锤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肯定是要把拨片与轴一起拆出来才好修理,否则又是磨、切、铆、焊啥的,把电镀外壳搞得一团糟,好好的德国货 ...

找到一个类似在情况,是直接在轴上打孔插进去一根钢钉,这样应该可行

网友:
先得确定是什么材质,用铜材手搓一个也不难。

网友:
翘掉残余手柄,把转轴锉成方的,再做一个金属手柄套上,最后轴上钻孔、绞丝,螺钉固定手柄~完活儿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这个结构 感觉大部分棘轮扳手都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买把便宜货拆了换上    ...

很实际的构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