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移动硬盘能做成优启通、we pe等这些的启动盘吗

楼主(2024-10-01):
U盘做的装系统盘在做整盘备份、恢复的时候有点力不从心,容量小、速度太慢。找了个移动硬盘试了下,优启通、we pe都不识别,各位大佬有解决办法吗?

网友:
固态U盘或者性能好些的U盘都行啊

网友:
最好是固态u盘

网友:
可以接两个存储介质啊。一个U盘启动,另一个移动硬盘存整盘备份。。。

网友:
大部分都可以

网友:
rufus
ventoy
都行

网友:
可以,主要是桥接,或者说桥接固件支持就没问题

网友:
需要看主控支不支持,常见的桥接移动硬盘主控都支持,原生的移动固态主控2320不支持

楼主(2024-11-24):
ventoy 完美解决问题

网友:
原来玩PE还有ventoy这个工具

网友(2025-01-22):
我也是这样,但是用其他软件解决的。

网友:
移动硬盘盒 量产工具,多分区 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