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解康铭KM-3875电蚊拍,进行简单除锈

楼主(2024-10-01):
        今年5月份,购买了一个电蚊拍,具体品牌型号是:康铭 KM-3875,当时看这个电蚊拍的伸缩,还有电池可以更换的功能。不得不说,这个电蚊拍今年夏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,平时的蚊子、小飞虫消灭得真不少,但是经过三伏天以后,感觉开关不好用了,开关的时候灯的亮度总是忽明忽暗的,需要反复开关才能让紫外线灯正常亮起。

        拆开看下具体什么情况:
        整体外观如下图:

        具体型号如下图:

        底部螺丝有些锈迹:

        拆开后的全貌:

        带的18650电池,标称容量是1500mAh,标称生产日期是2024年,但是电池的负极有比较多的锈迹,忘记拍照了:

        升压电路板的正反面全貌:

        连接电池的正负极接触片生锈非常严重,甚至都掉了挺多的铁锈粉末:

        除锈后的正负极片:

        正负极除锈后好转些,但仍未彻底消除,应该是开关里面也有生锈的迹象,那个相对来说不太好除锈。
        东西比较便宜,所以用的材质相对就比较普通些,比较影响使用感受,分享给坛友们,感谢观看。

网友:
为什么锈的这么严重,环境很潮湿吗?

网友:
这网拍看上去真够大的

网友:
锈蚀的有些厉害,有条件还是更换新的正负极触片的话,触片锈蚀后,接触电阻很大。一旦锈蚀,没有根除,只是简单打磨除锈,效果不是很理想。

网友:
经常直在厨房里使用么?锈蚀速度怎么这么快?

网友:
锈得也太严重了,试着上点锡。

网友:
锈的太严重了,买新的换了吧

楼主:
个人认为产品用料问题,没有用在厨房,在客餐厅窗户下放着,坐标河北,夏季确实比较热,也有湿度比较大的三伏天,但真不应该是这样。

网友:
做工看起来不错

网友:
锈蚀严重,是长期置于潮湿环境?锈蚀件建议换新或一定要彻底除锈,露出金属原色才能减少接触电阻

网友:
要找一下锈蚀的原因,不然以后还会

网友:
应该换好一点的电池弹片

网友:
除锈后不上锡日后还会长锈

网友:
用除锈剂喷喷,清理干净滴点机油擦擦。

网友:
弹簧怎么不要不锈钢的

网友:
这电池正负触片,一定要更换掉。

网友:
严重锈了,要更换新不锈钢触片

网友:
除锈之后不用多久又生锈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