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无论是MBR还是GPT都不能装WIN10系统。

楼主(2024-10-01):
16年电脑。处理器是J1900集成的。新换块2T硬盘 ,加2个8G内存。
装系统给硬盘分区,设为MBR后装WIN10提示要GPT  ; 用分区工具将硬盘改为GPT后,装WIN10时又提示要MBR  。怎么办?

网友A:
安装盘引导方法要匹配,传统启动匹配mbr,UEFI启动匹配gpt

网友B:
GPT分区,要分一个ESP分区,一般大约200M即可,因为GPT格式不支持NTFS等分区引导。

大概是这样:

网友C:
把硬盘分区全删了,在安装界面选择分区那里删就行,之后分区安装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个空硬盘,删除全部分区,安装时现分区就可以了

网友:
安装时legacy引导必须mbr
uefi引导建议使用guid 必须存在一个50mb及以上的 fat/fat32的引导分区
另外还装不了的话可以检查下安装工具有没有问题 一般建议dism或dism++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硬盘分区全删了,在安装界面选择分区那里删就行,之后分区安装就可以了 ...

gpt是安装界面微软的分区工具分的,分完后继续安装提示要MBR    之后用DISK分区工具改为MBR  。再安装时提示要GPT    ,
不会弄了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盘引导方法要匹配,传统启动匹配mbr,UEFI启动匹配gpt

硬盘是GPT时用UEFI启动, 系统提示要MBR   ,很郁闷 ,不知道怎么弄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gpt是安装界面微软的分区工具分的,分完后继续安装提示要MBR    之后用DISK分区工具改为MBR  。再安装时 ...

所以你分完区之后用什么工具安装的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所以你分完区之后用什么工具安装的系统

U盘 。 U盘上是微软的自启动  。不是第三方的萝卜、西红柿、大白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GPT分区,要分一个ESP分区,一般大约200M即可,因为GPT格式不支持NTFS等分区引导。

大概是这样:

你说的是红圈中那两个分区,对吗?
我分完区后,有那两个分区。

网友:
进bios调下引导

楼主:
主贴补充图片,我这李不显示。在这发一次。

网友:
换个PE用DG 重新分区

网友:
前段时间我用软碟通写入镜像的u盘安装WIN10LTSC也出现这个问题,最后还是用PE安装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贴补充图片,我这李不显示。在这发一次。

用DiskGenius等分区工具重新分区,如果是BIOS可以用MBR,如果是UEFI就用GPT...

二○二四年十月二日

网友:
需要esp分区,有时pe安装不提示

网友:
安装方式有问题

网友:
仔细看图了,两图分别是磁盘0的分区3,分区1.
需要删去全部分区,使用全新磁盘安装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