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改装] 阿尔派105E收音机一塌糊涂

楼主(2024-10-01):
车用一体机的收音机天线断了,而且一体机音效差,于是加装阿尔派105E的天线。

为了信号稳定,专门从扶手箱走线到C柱的三角窗,费了老大劲呢。
结果收音机有信号了,但是信号很差不稳定,不知道是阿尔派的收音机本来就差(没有信号放大),还是天线差(贴片式)。

网友A:
老式收音机用金属棒,长度不能太短,至少50厘米以上。

网友B:
阿尔派 曾经汽车音响改装界的大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阿尔派 曾经汽车音响改装界的大牛

音质没得说,不过收音机据说拉胯的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式收音机用金属棒,长度不能太短,至少50厘米以上。

这个长度车载(车内)用的不好买啊

网友:
效果如何啊?

网友:
用一根1.5米的硬铜线就可以

网友:
不会在地下车库测试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长度车载(车内)用的不好买啊

去废品站找一个老式电视机收折天线。

网友:
老式收音机用金属棒

网友:
车窗是不是贴了金属膜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式收音机用金属棒,长度不能太短,至少50厘米以上。

我曾经有辆比亚迪F0,那车收音机天线在车顶上,65厘米长,收音机效果相当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