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关于胜利频率挡的套路

楼主(2024-10-01):
今天闲来无事,心思看看每个表电容档测试频率,用ZT702S看看波形,VC980X都是10K的
老款VC9806 200UF是386HZ,然后我用VC9806 9804分别测试了下发现,号称20MHZ频率挡竟然测不出来7129电容档频率,VC9806的2M却能,还有众仪那玩意测频率也没个准,经常差之千里,没有参考性,VC9804的20M频率挡难道都是水?
我35的ZT0124A都能测到9804缺不行

网友A:
将测不出的表测测交流信号,并尝试改变信号的幅度,看看是不是灵敏度导致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测不出的表测测交流信号,并尝试改变信号的幅度,看看是不是灵敏度导致的呢? ...

不知道啥原因,测试电桥镊子缺很准确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测不出的表测测交流信号,并尝试改变信号的幅度,看看是不是灵敏度导致的呢? ...

其实我挺讨厌胜利这种在同一芯片做文章区分高中低档的做法,人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功能区分,他是在细微功能上做加减区分,比如AC200MV之类的

网友B:
用示波器测万用表UA9233E电容档是2.08K,JK2810电桥无论100Hz,120Hz,1K.10K,都测不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示波器测万用表UA9233E电容档是2.08K,JK2810电桥无论100Hz,120Hz,1K.10K,都测不出来。 ...

我其他0660的表都能测出来就9804测不出来,你要说他坏了,镊子电桥的,100,1K,10K都没问题

网友A:
  • 可能是灵敏度设计的不同,计不到脉冲的个数吧。。。严格来说,不能直接插座怼插座来测频率,你尝试并个电容,再测电容两端信号的频率,看看行不行,如果不行,则十有八九是9804输入灵敏度过低造成的。
  • 7129芯片的电路,电容测量电路与单片机0660原理不一样,前者是固定频率信号约400HZ,待测电容在电路中应该是起微分作用的,如果9804输入电容低,其上不一定产生足够幅度的信号。电桥有完整的交流信号,所以好测。
  • 频率测量范围越大,要求的信号幅度要高一点,才能准确计数吧,0660严格来说都可以做到20M频率测量,看固件怎么写。
  • UT61E频率可以测200M,但不是什么地方的交流信号都可以测出来。。。
     无的放矢,仅供参考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• 可能是灵敏度设计的不同,计不到脉冲的个数吧。。。严格来说,不能直接插座怼插座来测频率,你尝试并个 ...

  • 你字多

    说得对

网友:
    确实是表的灵敏度问题。

网友:
    同样的0660,频率档的灵敏度可是天差地别,有的能测到40MHz,有的4MHz都不能显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我其他0660的表都能测出来就9804测不出来,你要说他坏了,镊子电桥的,100,1K,10K都没问题 ...

    串个电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