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根据坛友经验,瞬间改造一个台灯的type-c接口

楼主(2024-10-01):
今天说给台灯充电,结果发现是老式圆口,又很惆怅去找充电线,是时候该改充点接口了。
根据以前坛友经验,找了个废弃c口线,拆出金属c口,用尖嘴钳夹住火烧烫后给台灯开孔,开好后找出以前薅的c口母板怼上去,结果发现母板上的c口要大一些,这才反应过来公头女头大小不同,又找个母头扩孔,接线,打胶,一切搞定。
现在老接口和c口是并联的,两种线都可以了。

网友A:
触摸开关坏了吗?

网友:
开关也改了吗

网友:
省事的话买个转接头也行

网友:
这开关也是改装过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触摸开关坏了吗?

没坏,加了个机械开关,可以直接切断电池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坏,加了个机械开关,可以直接切断电池

机械开关怎么不用按钮式,却用这个一柱擎天的?

网友C:
人才兄,你自家用保护板也不要啊。

网友D:
热烫开口,温度控制不好,边缘有残余,不好清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人才兄,你自家用保护板也不要啊。

你也是人才,这个有保护板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热烫开口,温度控制不好,边缘有残余,不好清理。

外观我就不讲究了,能用就行,讲究外观,我就想办法装侧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机械开关怎么不用按钮式,却用这个一柱擎天的?

形式不重要,达到目的就行

网友:
又多一个充电口

网友:
我记得这个口用什么冲子开是刚刚好的

网友:
改装的好敢想敢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机械开关怎么不用按钮式,却用这个一柱擎天的?

家里有小孩的话,担心压到手。应该开孔,装手电筒反向开关,底部加塑料片垫紧。

网友:
打孔完毕,可以用手术刀修一下。。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