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问一下H27QFG8PDM,有什么便宜板子可以上的?

楼主(2024-10-02):
正如标题所写,查了SM3267支持,但是这个好像不支持黑片扫描,因为这体质比较差,所以不太想用,这芯片是从88NV1120上拆下来的

网友A:
万能的FC3379吧,,,,,,,,

网友B:
海力士的用SMI3281AB试试,成功后跑2圈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万能的FC3379吧,,,,,,,,

可以支持吗?我下了工具,在FLASH类型这里,只有三个海力士的,没有我这个型号的

更新一下,我现在的新工具也是一样,就是支持的型号多了点,依然没有我这个型号,第2张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海力士的用SMI3281AB试试,成功后跑2圈看看

看了下,量产工具内部没有参数,工具是Star_SM3281series_U0428

网友C:
hy16 tlc 典型漏电王颗粒,这个颗粒最好3.3V VCCQ 上3267之类的,或者2.0的安国芯邦什么的,fc3379应该是不支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y16 tlc 典型漏电王颗粒,这个颗粒最好3.3V VCCQ 上3267之类的,或者2.0的安国芯邦什么的,fc3379 ...

感谢指点,刚看了一下芯邦应该是支持的,花了大约5分钟翻里面的参数,我试试贴芯邦上面,已经买板子了,过几天另开一帖更新

网友:
这个颗粒贴3281不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y16 tlc 典型漏电王颗粒,这个颗粒最好3.3V VCCQ 上3267之类的,或者2.0的安国芯邦什么的,fc3379 ...

试了,VCCQ3.3v开过了跑圈就掉盘,然后重新插就变成闪灯,有叮咚声,磁盘管理没东西,量产工具也不识别,只能短接,我反复改各种参数了,我已经反复试了一个星期了,现在只能试试VCCQ1.8v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