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钟表] 给石英钟更换R8025T晶振

楼主(2024-10-02):
玩8025将近一年了,之前给钟表改的一直是8025AC,然后8025T精度更高,为了折腾一下,所以今晚给另外一台老红梅石英钟改为外部供电的8025T,说干就干,今晚加班给安排了!

这也是应表友意愿,给老红梅原本的晶振,更换型号为8025T的高精度芯片晶振,更换方法是,先将原来的晶振拆除,然后将芯片的正负极和纽扣电池正负极焊接,芯片振源输出端需要串联一个104电容(在其它钟表的报时芯片中拆下来的),用于过户高电压???然后干电池的负极与芯片负极连接,,完美走时中,,观察明天的精确度!#8025ac #8025t #时钟芯片 #石英钟机芯 #康巴丝 #北极星 #石英钟

网友:
高大上了很多,谢谢分享

网友:
不错不错这下精度能赶上天文台了

网友:
两套电池供电,是不是复杂了点。

网友:
会不会更费电呢
另外这算不算无源晶振改有源晶振?

网友:
这个是文物了吧

网友:
这石英钟有年份了,丕是铜夹板的,带星期,日历,星期,日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?

网友:
如果有晶振检测仪就简单了,可以挑选精度更高的晶振

网友:
这么复杂的种

网友A:
8025再显神威

网友:
这个应该有

网友B:
换一个 8025的成本都可以换一套机芯了。实际上只需要调整一下匹配电容就可以调的比较准的

网友C:
这老表到最后都是轴尖磨坏

网友:
这带日期星期的,可算是老古董了。

网友D:
这石英钟有年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石英钟有年份了

是的,30年前的产物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老表到最后都是轴尖磨坏

估计得用几十年才会磨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一个 8025的成本都可以换一套机芯了。实际上只需要调整一下匹配电容就可以调的比较准的 ...

关键是论坛没有见哪里有改造电容的相关知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025再显神威

3天了,精准,真正的一秒不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