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给“低碳环保绿色健身打气筒”更换橡胶圈

楼主(2024-10-02):
故障原因:密封橡胶圈磨损导致漏气,打不了气;
维修方法:更换新的密封橡胶圈;

买了两三年,用了四五次,突然就不行了,压下去感觉压不到气,垃圾中的垃圾。
换了橡胶圈后可以了,打着很有压缩空气的阻力感,出气滋滋响。
这个打气筒的单位是lb/in²即磅/平方英寸,也就是Psi,仪表盘上的胎压单位是Bar,
1Bar等于14.5lb/in²,我要打到2.3Bar~2.5Bar,就是打到33.35Psi~36.25Psi,

特意买了四个橡胶圈,外径35mm的俩,外径34mm的俩,
收到货拆了包裹混到一块了,也看不出来哪个35哪个34,凭感觉装了俩上去:

用的次数不多,可能十来个月给车轱辘补点气,天热的时候不用管。

右后车轱辘里面的胎压传感器有问题了,打到2.3还是报警,大家的车轱辘胎压多少呢
从2.0打到2.3打得我浑身冒汗,
这是不是低碳环保绿色健身打气筒?

网友:
比我买的高级

网友:
这还带气压表的,高级货。

网友:
也算是一种健身

网友:
打气筒打车轮,我曾经也想过,不过50多块钱买个锂电的打气不香吗?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;page=1#pid16988593

网友:
这个打气筒还带气压表

网友:
这种打气筒一般都是先坏管子。

网友:
根本不是给车打气的东西

网友A:
好羡慕楼主改装胎压监测雅力士,最好买气活塞专用X截面密封圈,O型圈适合阀门街头静态密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羡慕楼主改装胎压监测雅力士,最好买气活塞专用X截面密封圈,O型圈适合阀门街头静态密封。 ...

你这太专业了,不懂

网友:
手动好,健身又环保,一般打10下增加0.1

网友B:
还是以前使用的牛皮制作的皮碗结实耐用

网友:
黄油放的有点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以前使用的牛皮制作的皮碗结实耐用

是,老打气筒筒固定,杆活动,小时候我打完气裤子鸡鸡处都是油,
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认识皮碗了

网友(2025-09-21):
修好了又能用了,手艺不错。

网友C:
老式打气筒都是活塞在上面的,小时候给单车打完气总是弄得裤子裆部黑乎乎的,洗都洗不干净,也许是这个原因,后来才出来活塞倒置的打气筒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老式打气筒都是活塞在上面的,小时候给单车打完气总是弄得裤子裆部黑乎乎的,洗都洗不干净,也许是这个原因 ...

是的,现在的孩子们都没见过……

网友:
健身打气筒也低碳环保绿色

网友:
手动打气筒给汽车打? 出气量太少不合适,想健身的除外。
如果不想用电动的可以换脚踩式的,出气量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