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时代在进步,拆2种打气泵对比一下进化的如何。

楼主(2024-10-02):
买车时的旧打气泵买来只用了2回就吃灰了,现在想用一下发现打不进气,拆开看可能是气门塞橡胶老化了

还是金属的,结构也合理,有线的但用起来确实不方便。下面是新的锂电的,随手用,确实方便

有风扇,给个好评

2个小电池,容量不知多大。气门这是胶的,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。之前想买小米的,看了拆解也是胶的,用的不多,就直接在PDD上找最便宜的下单了

网友:
这货看起来蛮好的!

网友:
齿轮要金属,,耐用些。

网友:
这个不耐用

网友:
塑料杆配胶圈,寿命堪忧啊

网友:
齿轮是金属的,应该耐用

网友:
不错,打气吸尘两用

网友A:
有些工具很少用,着急用的时候又坏了

网友:
金属齿轮耐用,可惜是塑料曲柄活塞,找电机坏的拆金属曲柄活塞,配耐高温密封圈。

网友B:
其实不是塑料,而是尼龙齿轮和活塞杆,尼龙也称为特佛龙(聚四氟乙烯),强度不比金属差,做成齿轮能免润滑,也就是说特氟龙做成的齿轮你不用给它上润滑油,它是自润滑的有自润滑的功能。做成活塞杆的话,这材质短时间能耐300度高温,一般在240℃~260℃之间可连续使用,具有显著的热稳定性,它可以在冷冻温度下工作而不脆化,在高温下不融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其实不是塑料,而是尼龙齿轮和活塞杆,尼龙也称为特佛龙(聚四氟乙烯),强度不比金属差,做成齿轮能免润滑 ...

尼龙齿轮?电单车那种,那确实能受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些工具很少用,着急用的时候又坏了

确实,有些觉得有用,其实用不到几次

网友:
做塑料齿轮的材料用POM应该是更好的,俗称赛钢

网友:
胶圈寿命使用次数 和定时间内老化。

网友:
这种机器寿命不长

网友:
打气和吸尘还是两个电机

网友:
挺好的用的少 基本都是放坏的

网友:
塑料连杆,工作的时候高速运转,很容易断裂卡缸!

网友:
后边这个活塞连杆都变成塑料的了,能用几天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