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的交流转直流电路

楼主(2024-10-02):
可行,但是精度不太好

网友A:
这个是典型电路

网友B:
频率因素都不考虑的吗?

网友:
想学习但看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典型电路

典型看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频率因素都不考虑的吗?

不考虑,哈哈

楼主:
我也看不懂

网友:
rms电路加上就高级货了。

网友:
把信号源频率降到100HZ精度会不会好点。

网友:
精密整流?

网友:
值得参考一下

网友:
D2是干吗的呢

楼主:
哈哈,我也看不懂

网友:
跟下面的某万用表整流电路一样的。我也不怎么懂,但应该不会有问题。如果输出不符合你的要求,调一下R5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很好奇测量精度数据对比如何

网友:
这几天正在看万用表原理图,低端表基本都是这个电路,研究了半天也没研究明白原理

楼主:
呵呵,我也看不懂

网友:
看不懂这是万用表内部电路吗

网友(2025-04-10):
文氏电桥。挺厉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