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本以为手拿把掐结果还是高估了实力

楼主(2024-10-02):
婆娘同事送的荣耀移动电源2,到手就拿个杂牌充电器插上充电结果就挂了,拆开测量灰圈发财小电容变色短路去掉后不短路了,还是无法充电测量这个红圈的Q2(MOY)一二脚短路阻值几十殴母,问题是这可颗是mos管还是三极管呢,一脚直接通的输入正极第三脚通的滤波后极没配件到此卡住了

网友:
质量不行啊

网友A:
感觉MOS的多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MOS的多一点。

没找到差不多的管,我把1,3脚短接可以充电了,但是一输出就断电,找不到代换也麻烦

网友:
位号Q应该代表三极管,找一个同样封装的mos代换应该可以。

网友B:
直接换板...

二○二四年十月二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换板...

哪里有海鲜市场吗平台没搜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哪里有海鲜市场吗平台没搜到

移动电源板很多啊,灰常便宜的...

二○二四年十月二日

网友C:
问题是,哪里有便宜又好用的板

网友:
还是直接换板子牢靠些

网友:
这种充电宝有些时候确实很尴尬
做工挺好,但是不知道哪儿坏了

网友:
万能的淘宝复活

网友:
大众类的,基本都能匹配到板子的

网友D:
全新原装 WST3403 丝印MOY P沟道 30V 3.5A 60mΩ SOT23 MOS管
https://www.taobao.com/list/item ... 9%E8%B4%AD%E5%85%A8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全新原装 WST3403 丝印MOY P沟道 30V 3.5A 60mΩ SOT23 MOS管
https://www.taobao.com/list/item/641128972 ...

厉害我搜到的八块加八元运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问题是,哪里有便宜又好用的板

假货宝,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你找不到的...

二○二四年十月二日

楼主:
感谢大家在个报废的机顶盒电路板找到个Q1代换解决了

网友:
充电宝吃惯了细糠,粗粮吃不了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找到差不多的管,我把1,3脚短接可以充电了,但是一输出就断电,找不到代换也麻烦 ...

一般来说MOS的1脚是G,3脚是D。不能直接短路1,3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来说MOS的1脚是G,3脚是D。不能直接短路1,3脚的。

不锈钢镊子短接放开,模仿通断测试是不是管子坏了的简便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