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] 华为手机MATE 20屏幕坏了拟定更换

楼主(2024-10-02):
     朋友是垃圾佬,平时可以收到手机电器,见我会玩电器,想省点钱,于是找我帮他修收来的坏的华为手机MATE 20 PRO,开机显示屏幕已经坏掉有显示带线且来得看不见内容了,肯定要更换屏,想省点钱这个意思毕竟是垃圾佬的本性,由于之前帮他换了一台小米的已经成功,这台也是比较的勾门,给的不多平时也是一起喝酒的,所以不好意思多要一点,在此寻找一些性价比闲置的老友提供信息,最好在几十块内能淘到好的屏给他给换上以省心了事。

网上很多价格均在150左右。

网友:
几十块只怕买不到

网友:
马宝上的价格都不满意的话,还真是难办啊

网友:
MATE20PRO这款屏  TB严重老化的都卖200左右   你指望在线下或者论坛上收便宜的总成  那是不可能的
你要不就买TB上小漏液的   或者严重老化的

网友:
有些太旧的机型单独屏幕价格跟整部旧手机的价格差不多,不过太老的机型速度都是比较慢的不值得维修。

网友A:
咸鱼买瑕疵机拆屏幕或者直接用,然后拆下来剩下的转手卖掉可以省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咸鱼买瑕疵机拆屏幕或者直接用,然后拆下来剩下的转手卖掉可以省一点

你确定不会亏本

网友:
想几十块换屏还真难办到

网友:
我的荣耀V20就是这样子换的主板,买摔过的机子180,换完主板后转手卖掉故障机卖了120,相当于花了60块钱换主板,看了下咸鱼屏幕瑕疵的也就200块不到,转手卖尸体120块钱还是可以卖的,何况主板还是好的

网友:
拼夕夕上的也不错,前几天才买来装上

网友:
某宝屏幕总成稍微贵一些,想便宜就去某鱼买(大概便宜五分之一),反正俺买过几回都没啥问题。

网友:
我的mate20升级存储之后,一直在抽屉里面吃灰。。。。

网友:
品控不太好

网友:
拼夕夕上的也不错

网友(2024-11-08):
OLED屏即使是二手的都很贵,可以换代用屏,但便宜的代用屏全部是LCD屏显示效果没有原装屏好

网友B:
百十块钱都能买一个全须全影的二手mate20啦!

网友:
OLED屏即使是二手的都很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百十块钱都能买一个全须全影的二手mate20啦!

买不到。我的备用机mate20不久前坏了,由于屏幕是好的,所以我需要找一个好的主板去换上,在闲鱼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低于200元的能够确保主板没有坏的残机,最终还是花220元在某宝上买了一个主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买不到。我的备用机mate20不久前坏了,由于屏幕是好的,所以我需要找一个好的主板去换上,在闲鱼上找了好 ...

真黑!你要是和我同城,你可以拿你换屏的钱买我的mate20,我的电池不耐用了,重度使用一天两充。再说华为已经不给它打系统补丁了。你有点不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