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NKJ073z松下助力自行车充电器拆解,准备改成220V

楼主(2024-10-02):
松下助力车充电器,型号NKJ073z,29v4A,准备改成220V,无赖查不到驱动芯片参数,现在用220V充电几秒就停充,可能是芯片过压保护。有认识这个芯片的高人吗?2A18402   8A74查不到资料。

网友A:
楼主艺高人胆大,直接就可以干220v了

网友:
这个很难改的把

网友:
有大厂的样子

网友:
单面板的这个 跳线啊,只能说日本的这个开关电源的设计理念都相似,之前拆过你吃康给代工的开关电源也是这种单面板跳线的方案

网友B:
220得变飞机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20得变飞机了吧

耐压600v管子,只是换了电容就可以上220v电压,压敏都是471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艺高人胆大,直接就可以干220v了

还是经过琢磨才上的220

网友:
没有必要改,找个110v变压器,毕竟安全稳定压倒一却。

网友:
很难改的把

网友:
是不好改,保护电路啥的,一点做不到都可以放烟花的。

网友:
还是买个220转110的变压器稳妥

网友:
改半桥整流。

网友:
测一下充电时的辅助电源电压(高压侧那边的小电解电容上的电压)
如果太高的话,会引起芯片保护,可以串一个稳压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