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 拆解一对8路视频光端机,型号T/R8V怎么发射端和接收端电路几乎完全一样呢?

楼主(2024-10-02):
如题,此机购于2021年,当时花了150元,属于后期集成化比较高的产品了,当年是迁移一处老旧监控系统使用,用了3年多,突然没有信号了.换了一对拆机的就好了.以为还像原来的分立元件可以换个芯片修复,于是开拆.结果发现集成度太高了,都是单一芯片了,也没有什么可维修的了.

这是发射端,LED发射管是红色的.

内部,主芯片贴纸已发黄,看来芯片发热严重.可能是夏季雷击损坏所致.

这是接收端,LED发光管是绿色的.

2个对比,貌似完全一样,如何做到一个发射,另一个接收呢?

网友:
模拟信号直接转光,这就有点牛屁了...

二○二四年十月二日

网友A:
视频端子那里有区别!一个贴了电阻,一个贴了电容。

网友:
芯片发热不小呀,板子都烤黄了。

网友:
收发都差不多吧

网友:
这个是8路视频压缩

网友:
有可能是静电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视频端子那里有区别!一个贴了电阻,一个贴了电容。

还真别说,不仔细看,我还真没看出来。

网友:
像射频发射器

网友:
固件不一样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