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以后的电脑系统还会继续支持USB-CDROM模式吗

楼主(2024-10-02):
我把一个量产CDROM模式的U盘插入手机,无法打开,手机已经不支持USB-CDROM了,现在光盘用的越来越少,等到光盘彻底淘汰,未来的电脑会不会也移除USB-CDROM读取功能,导致现在制作的一些U盘无法读取?

网友:
我手上12代的b660台式仍然支持,12代的本子(ThinkPad)不支持了,这里的支持指启动,普通读取纯属主控模拟得像不像的问题,安卓不清楚。

你要是从应用广度去考虑,应该要放弃CDROM,如果从只读的角度,CDROM还是很有价值,毕竟写保护也不能适应所有场景,目前我没找到把Removable区弄成一个只读一个普通的方法

网友:
现在都很少看见光盘了,都快忘了  非特殊专用的估计光盘都要取消了吧,毕竟使用U盘读写都方便。

网友:
应该会保留

网友:
2005-2010这段时间,我用DVD刻录机备份了大量的资料,刚好上个月用USB光驱全部复制回去硬盘里,估计光驱越来越少,而且需求也少了,以后可能就靠高容量光盘才有机会再活跃,一个光盘可以有几TB以上这样的

网友:
光驱光盘都还没淘汰呢。

网友:
应该一时半会不会淘汰,毕竟光盘的数据备份成本是比较低的,金融业、银行等需要海量数据备份的企业还在用光盘备份数据

网友:
这是USB的基础功能啊,怎么会不支持。

手机是因为BL不支持,因为设计之初就没考虑用U盘刷机,当然更早期的其实是支持SD卡或者其他方式操作的。

USB CDROM本质上是个CDROM。

网友A:
我想问楼主知道UEFI吗
新电脑当然支持USB CD ROM,但是引导类型是UEFI,特点就是基于文件,U盘兼容性和CD ROM是一模一样了,量产为CD ROM相比普通U盘没有任何提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想问楼主知道UEFI吗
新电脑当然支持USB CD ROM,但是引导类型是UEFI,特点就是基于文件,U盘兼容性和CD R ...

楼主好像不是在指启动,如果是普通光盘设备的话一定会继续存在的,要消失的话硬件USB光驱会先消失而不是模拟的先消失

提升还是有的,一是通吃老电脑,二是只读,碰到不干净的搞成不能引导的也不是没见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好像不是在指启动,如果是普通光盘设备的话一定会继续存在的,要消失的话硬件USB光驱会先消失而不是 ...

时代变了以后,带写保护开关的FAT32比烧录什么CD ROM好用多了,拿到自己电脑关闭写保护就能马上换引导,到他们那些有毒机就打开写保护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时代变了以后,带写保护开关的FAT32比烧录什么CD ROM好用多了,拿到自己电脑关闭写保护就能马上换引导, ...

你说的这个早就考虑过了,写保护的盘也早弄了,但是有这么一种场景既要读又要写,比如从有毒机上面备份东西出来,要么两个U盘,要么操作两次

如果有办法分两个可移动磁盘,一个只读一个普通,才是真的解决问题,目前慧荣没尝试成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时代变了以后,带写保护开关的FAT32比烧录什么CD ROM好用多了,拿到自己电脑关闭写保护就能马上换引导, ...

写保护开关是什么原理,是u盘内部硬件级的写保护吗,还是只是向电脑报告自己是写保护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这个早就考虑过了,写保护的盘也早弄了,但是有这么一种场景既要读又要写,比如从有毒机上面备份东 ...

其实你没想通一件事,毒机上不能拿回文件,见到毒机,弄不好的,就整个格式化。因为即使拿回文件,能不能用都是一回事,还花大量时间研究,赔本赔透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写保护开关是什么原理,是u盘内部硬件级的写保护吗,还是只是向电脑报告自己是写保护的? ...

主控负责写保护,这个放心,写保护是极其简单的固件功能,要是这个不靠谱,论坛上早就一堆人说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实你没想通一件事,毒机上不能拿回文件,见到毒机,弄不好的,就整个格式化。因为即使拿回文件,能不能 ...

???3D图档不能拿?赔本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???3D图档不能拿?赔本?

你根本没理解啥叫毒机的吧,文件加密成exe的才叫毒机,像这种直接能复制的还送来修,简直是捡钱了吧,那不是他自己买一个usb硬盘座啥都能拿回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根本没理解啥叫毒机的吧,文件加密成exe的才叫毒机,像这种直接能复制的还送来修,简直是捡钱了吧,那 ...

不是职业。。。

你能不能考虑下普通人的场景,作为职业你要求太低了,作为普通人你要求又太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