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个界微的便携热风枪

楼主(2024-10-02):
拆个便携热风枪

楼主:
再i加上几张,感觉做工很普通

网友:
成本不到十元

网友:
拆完了???咋没看见风扇呢?

网友A:
热风枪没有风扇吗

网友:
唉!那么大的风扇竟然没看见?!闹着玩吧。。。

网友:
图片拍的细节看不清~

网友B:
不得不吐槽那个220V插头、不安全

网友:
应该不止十元,内部有那么多的零、配件哦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得不吐槽那个220V插头、不安全

方便携带

网友:
肉不多 太简陋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热风枪没有风扇吗

最后一张图

网友:
这东西最高功率多大?

网友C:
热风枪的风扇在哪里?

网友:
看了第一张图以为是无线的
还想着这么高端
结果还是插线的……

网友:
手柄做工材料有点粗糙,从便携和自动开、停机价格也不便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热风枪的风扇在哪里?

最后一张图,右上角的涡轮风扇

网友:
这个做得算小巧了

网友:
这种便携热风枪的优点就是携带和收纳方便,完全能满足绝大多数应用。

网友:
风扇和加热丝是可控硅控制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