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这两种摄像头孰优孰劣?

楼主(2024-10-02):
目前正在考虑选择这两种摄像头,不知道哪一种更值得入手……

网友A:
那当然是海康的啦

网友:
不考虑参数只看外观的情况下觉得要根据自己的安装方式来决定

网友:
海康永远比萤石好。。。

网友:
下面这个好一点吧

网友B:
你这问题问的
你不说价格就是耍流氓
从做工,性能,功能来说,海康秒得那个什么石十条街。
但如果你想省钱,那就别问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问题问的
你不说价格就是耍流氓
从做工,性能,功能来说,海康秒得那个什么石十条街。

同意你的观点;其实、同价位的情况下,选择“海康”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问题问的
你不说价格就是耍流氓
从做工,性能,功能来说,海康秒得那个什么石十条街。

萤石就是海康分拆出来独立上市的啊,以前系统平台都是一个。

网友:
肯定是下面的要好啊

网友:
下边的好些吧。

网友:
看你的需求。
满足需求就是最好的。
价格也是需求的因素之一啊。

网友:
下面那个,挺贵的

网友:
肯定是海康的好

网友:
一看自己用途,都是一家的产品,萤石那个是不是室内的。室外的话用下面那款。
有线还是无线,接硬盘录像机还是独立插卡,应该都能接入萤石云,用手机查看

网友:
两个都不错的
都不贵
可以闭眼入

网友:
海康肯定是最好的

网友:
海康是专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当然是海康的啦

萤石也是海康的

网友:
肯定海康啊,大儿子肯定比孙子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