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MC转nandflash 点位图eMMC-ISP高速usb飞线板

楼主(2024-10-02):
有时会遇到这种电路板,想用买的小板飞线却找不到点位,经过拆除EMMC芯片后通过万用表找到了相应的点位

按照卖家的图片这个板子只需要接4个点就可以,GND D0 CLK CMD.其余按需要接。GND与DET接起来才能读,也可以像下图一样,网上说如果不单独给芯片VCC电源而是用主板直接通电,必须要主控芯片停止工作才能读出,方法断主芯片电源或者短接晶振两端,没有实践只供参考

网友A:
4个数据线只接一个D0就能用了吗?

网友:
感谢分享哈
俺之前第一次搞EMMC就是飞线。
没办法,当时的座子实在是太……贵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个数据线只接一个D0就能用了吗?

能用已经测试过了,要想快就要飞上D1.2.3

网友:
看不懂,帮顶...

二○二四年十月二日

网友:
短接主控晶振就行了,我试过,不拆芯片的话,直接飞线编程器就能读出内部资料,还必须加一根地才行

网友:
这个不是 emmc 转 nand ,而是 soc 的 引脚复用。

一般emmc 的 clk 会串一个电阻。 扣开在线读会更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