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慧荣2246en开卡pfh08失败 一直卡在erase info block fail(A1)

楼主(2024-10-02):
麻烦大神帮忙看一下,为什么开卡一直卡在erase info block fail(A1)

dram测试是通过的

上机8个ce均显示

toggle跳线已拆

楼主:
补一张颗粒的丝印图

网友A:
弱弱的问一下ssd开卡工具和u盘开卡工具是一样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弱弱的问一下ssd开卡工具和u盘开卡工具是一样的吗?

不一样的

网友:
换46XT的固件,看看能不能开

网友:
下载isp里面不要选lts的,就默认的isp2246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