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冷热水龙头更换阀芯----一波三折,成功

楼主(2024-10-02):
家里厨房水槽龙头开关原来越重,滞涩,通热水烫烫就好用了。天又冷了,更重了,想起来家里有一个之前更换洗脸盆龙头拆下来的冷热阀芯,都是九牧的,要不就自己换了吧。

周六那一天的休息的时候开工,去掉手把,原来的压盖锈蚀严重,锌合金的,圆的镀铬也没有抓手,一使劲,上盖掉了,还剩下螺丝部分,带着锈蚀,搞不动。好吧,我先加点松动剂,买个专用工具来拆。家里不吃这个水,另外有净水器,水里有一点轻微的味道还好吧,尽快。
星期一晚上到家,拿到工具,就拆下来压盖。可是阀芯拿不下来。用钳子一使劲,阀芯在龙头里面解体了,剩个底座在里面。用螺丝刀撬,用尖嘴钳夹,总算拿出来了,水碱堆积严重。
可是,这是个高脚的阀芯,和我的备件不一样啊!!!
还好解体的阀芯损坏不严重,又组合起来,勉强装了回去,还能用!又下单买了阀芯和压盖、装饰帽。九牧原装的33,买了个“高地浪”牌子的,14元。这玩意不至于那么大质量差距吧。
冷热阀芯的组装顺序是这样的啊!比单冷的复杂些。
今天所有配件在傍晚时候才来到,吃过饭,开工。
过程顺利,原样装回,压上新的铜压盖,拧上镀铬装饰帽,按上手柄及固定顶丝,按上冷热指示帽,OK!
现在完全恢复了原厂手感,顺畅柔滑,甚佳;原厂外观,亮晶晶的。
又省了200元!话说这号称纯铜的九牧,压盖和手柄也不是铜的。我换掉的那个洗脸盆九牧,身体是铜的,管子是合金的,后来都起泡了。
如图。

话说:这种龙头阀片之间,原厂出厂的时候,是不是有什么专用硅脂什么的,来形成手感?

网友:
水质不是很好

楼主:
阀芯上的水垢,已经是经过清理的了。两个陶瓷阀片上有黑色的东西,不知道是啥。龙头里面也要清理水垢,才能安装。
冷水时候手感重,热水烫烫又好了,可能是橡胶垫老化了,硬了?

网友:
这种阀芯比较少见。

网友:
不是锌合金的,没碎烂

网友:
可以考虑加个全屋净化

网友:
高脚或矮脚阀芯!!!

网友:
柠檬酸泡泡再冲干净就行了

网友:
号称纯铜,哪怕是大品牌压盖和手柄都不是铜。

网友:
这种结构的一般不容易坏,最少能用十年以上

我家洗澡的,相对用的少些,已使用24年了。

这种手感还是阀芯设计有关,主要是对陶瓷阀芯的压力设计的比较精确,摩擦力小,但又不漏水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什么专用硅脂什么的?
滴它几滴花生油、菜油、调和油就可以、、、、鸟。

网友:
还有人专门修阀芯的啊

网友:
我也更换过,基本上是热水管理的水垢导致密封圈(垫)破皮引起的

网友:
水龙头用这种阀芯的较少见,以前用洗澡喷头是这种很耐用的。这水质确实也不太好。

网友:
水质不太行

网友:
支持想起小时候捡到一个扔掉的水龙头,从里面拆出两片圆的东西,颜色好像是奶白色/淡肉粉色,质地细腻,用力压合他们能粘在一起,转动水龙头的滑动阻尼感好像就是两个圆片提供的,不知道是楼主图上的哪个零件,当时视若珍宝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种阀芯

网友:
话说:这种龙头阀片之间,原厂出厂的时候,是不是有什么专用硅脂什么的,来形成手感?
手感阻尼应该是预加的摩擦力吧,这个可有大学问

网友:
水质不好水阀就不耐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