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高压直流无刷电动机改低压直流无刷

楼主(2024-10-02):
在某宝某万家买的不包好坏(就是坏的烧线圈的),
就是只要电机的外壳和转子,
要改低压做吹风机,高压线圈要拆除,(烧不烧线圈都要拆,所以都没关系不包好坏)

这款好拆
定子有胶水,
热风枪260度,小嘴,对着定子钨钢片跟外壳那里吹,
2分钟左右,
热了后抱毛巾防烫手,
一只手外壳,一只手定子,
用巧劲摇晃定子,摇着摇着定子就出来了。
一边不行来第二遍,注意烫手

拆好定子后切掉线圈

7.4v 7圈0.55漆包线
12v10圈0.5漆包线

绕线图

绕好线后,三相的线尾焊一起

定子放回外壳,就可以找个低压无刷电调接上就能用了,
电调还在路上,暂时没法试,只要绕线正确,没破漆包线,就能正常转。

楼主:
某宝也有改好的,

这价钱能自己4,5台无刷,自己改就是费时费力,时间就是金钱改多只了就便宜了

网友:
厉害,这个改了会发热高很多吧,会不会外部磁组扛不住压力.

网友:
折腾完,又要上3D打外壳了。

网友:
会不会退磁

网友:
这手工点赞

网友:
这种风机风量最大能到多少呀?还有长时间最大风量运行会不会发热?

网友:
网红11万转电吹风直流电机

网友:
这个厉害,基本是再造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成功率高吗。

网友:
都是变废为宝的效能手

网友:
这个高端啊
自己绕线

网友:
加热这么高温度,里面的磁铁会不会退磁,或者磁性降低?

网友:
点赞手艺详细

网友:
厉害了,俺的电钻的无刷电机可以重新减小闸数来增大功率不呢

网友:
这玩意的轴承是不是不用滚珠的,滚珠应该受不了

网友:
这个能绕10匝,手工厉害

网友:
不错,楼主改的非常好

网友:
这个怎么那么像戴森电吹风里面的电机!

网友:
改后功率变不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