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] 宝马 G05 X5 单方事故,自己练习刮腻子喷漆!

楼主(2024-10-03):
前些天下暴雨,右转弯进小区,本来视线就不很好,再加上车速稍微快了点儿,躲避右侧从小区行人出口儿跑出来的人,方向盘就晚打了半圈儿,紧急制动车倒是停了,车头左侧也顶栏杆儿上了,我勒个去!

区这栏杆儿倒没啥事儿,只有点儿白漆印子。

前唇突出于车头,导致凹陷变形最严重,其他两处刮擦还好。走保险吧感觉不值当的,一个是车得放在4S店少说也得三四天,另一个他们都是保险杠整杠喷漆,可惜了儿了原厂漆了!思前想后,还是自己搞吧,主打一个练手儿折腾折腾!

TB买来喷笔,这款喷笔是手办同好们的最爱,微喷界扛把子了吧!

三种喷漆形态可调。

喷笔正主儿,就是没个握把,不太方便啊!小本子手也小,估计他们用着合适。

漆壶儿倒点儿清水,测试气压和喷料的比例。

网上买了个国产的握把儿,自己做个延长铜管儿。

攻丝(内螺纹加工)

拧上试试长短

套扣(外螺纹加工)

拧上快接气嘴儿,很顺畅。

装上国产握把儿,有模有样儿了啊!

手枪喷笔,搞定!

原厂漆壶容量太小,我那个刮蹭面积稍大,所以得搞个大漆壶儿,但是螺纹接口尺寸不同,所以呀,还得再做个转接环。

找出滚花儿刀。

用7075T6铝棒制作转接环,先滚花儿。

然后套扣。

成品

完美了很多

漆壶儿转接近照。

漆,比较浓,得稀释再用!

塑料杠,实在搞不平的地方,只能糊腻子凑数儿了!哈哈

清漆,买的鹦鹉155清漆+标准固化剂,干透以后漆面硬度相当可以,以至于后面的抛光工序挺费劲,哈哈!

至此,修复完成!

- = end = -

网友A:
牛皮啊,楼主这工具太齐全了,严重怀疑是来秀的

当然这手艺也是相当的厉害了

网友B:
简直是天衣无缝。。。那台可以加工的设备叫啥,多少钱一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牛皮啊,楼主这工具太齐全了,严重怀疑是来秀的

当然这手艺也是相当的厉害了 ...

哈哈哈,瞎玩儿,瞎玩儿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简直是天衣无缝。。。那台可以加工的设备叫啥,多少钱一台?

加工设备是个小车床,叫迷你魔Proxxon,德国品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加工设备是个小车床,叫迷你魔Proxxon,德国品牌。

5000多一台,楼主是土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000多一台,楼主是土豪

哈哈,搜到啦,我那个型号是PD250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哈哈,搜到啦,我那个型号是PD250。

1万3000多一台,牛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万3000多一台,牛逼

额,这种小车床都是玩具级的,跟工业生产上用的手动车床、自动车床,在精度和强度等方面没法比的,那些更贵甚至天价。

网友C:
喷完之后要清洗管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喷完之后要清洗管路吗?

你好,分别喷,底漆,面漆,清漆,它们之间衔接是可以不用稀料清洗,前提是喷壶内的剩余漆液倒干净,或者喷干净。

至于说还需要喷其他颜色漆之前,是要用稀料清洗漆壶和喷笔的内腔。

另外,整个喷漆作业结束,要用专用洗笔液(类似于稀料,但是可以溶于清水),清洗漆壶和喷笔内腔,然后用清水冲刷干净并晾干,以备下次使用。

网友:
这效果确实不错

网友D:
楼主这个是开店的吧?工具这么齐全专业。

网友:
这手艺也是相当的厉害

网友E:
牛逼啊,这效果杠杠滴

网友F:
你这工具的花費,还是到外面找师傅弄便宜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个是开店的吧?工具这么齐全专业。

哈哈,纯爱好,玩儿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这工具的花費,还是到外面找师傅弄便宜些

纯爱好,所以,无所谓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牛逼啊,这效果杠杠滴

感谢顶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