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塔保护板蓝牙问题

楼主(2024-10-03):
蓝牙显示电芯电压都为0,但是上位机显示是正常的。咋回事,保护板坏掉了吗?

网友:
手机重启一下再试试。

网友:
你这串数不对

网友:
串数不对或是BMS小程序不支持这蓝牙板。

网友:
小川不支持,我的换了轻风就能正常显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