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游戏] 老哥们帮忙看看这两个机顶盒能不能刷emuelec游戏系统?

楼主(2024-10-03):
翻出来两个机顶盒老哥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刷游戏机,发挥一下余热

楼主:
下面这个主板上条码有905L字样,是不是CPU是905L?

网友A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74484-1-1.html看这个帖子就知道,你的能不能刷

网友:
老游戏啊,不觉明历

网友B:
废物利用,不错

网友C:
据说,S905L得带A或AB的才行。

网友:
S905L(不带任何后缀,可以刷)、LB(可以刷)、L2(不可以)、L3(不可以)、L3A(可以刷)、L3B(不可以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据说,S905L得带A或AB的才行。

不知道这个CPU是不是905L,有个中兴B8601.1T应该是905L,刷游戏机可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74484-1-1.html看这个帖子就知道,你的能不能刷

好的谢谢,我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废物利用,不错

是的,想利用一下,放着也是放着

网友:
这个应该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面这个主板上条码有905L字样,是不是CPU是905L?

估计要拆散热片吧,905也不是所有的都能刷,刷了其实也没用,我用一个老笔记本刷了巴托塞拉,一共没玩两回,扔一边去了

网友:
散热片要加热后才能取得了,看主控芯片再找资料

楼主:
找了无数个当贝包刷到大概20%机器人就倒下,出错了,换u盘换电脑换包都是一样,无语了

楼主:
这两个机顶盒用软件查都是华为海思芯片3798MV100与HISI300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两个机顶盒用软件查都是华为海思芯片3798MV100与HISI300

找的各种包都刷不成功,出错,求解

楼主:
用读卡器加TF卡不行,32G的U盘也一样,怀疑太大了,已下单了一个1G的,到货试一下

网友D:
这个还能玩游戏,厉害了

网友:
不是每款机器都可刷游戏机的,相反这有两三款可刷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还能玩游戏,厉害了

原系统太多了流氓软件,不好用,想刷个干净的当贝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