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v开关电源改可调失败

楼主(2024-10-03):
手里有一个48v恒压开关电源,方案是sc3152的小立板,空调太小,没法改。
后来用K1527的场管➕100k的电位器改的,空载时电压很丝滑,找个一个24v的直流电机接上,电压调到12v左右,开关电源串联的灯泡就微亮起来了。不该继续带负载往上调了,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。越简单越好!谢谢

网友A:
空调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关系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空调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关系?

估计楼主想说的是“空间太小”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空调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关系?

应该是楼主发帖时使用文字不严谨,让人费解。

网友:
成功了,直接用

网友C:
你这个应该是成功了呀?

网友:
K1527的场管➕100k  这是什么独特的方式吗? 看了下SC3152资料很少,说PIN TO PIN替代NCP1252是正激型方案,和我们常见的推挽以及反激差异挺大,还需要二级图腾柱.个人觉得这类复杂的环路小范围可以在FB环路动动,从零起调可能加DC-DC会更加稳定.

网友:
负载大了前面市电需要的电流自然也大了,灯泡当然也会变亮啊,这正常现象啊,怕什么?

网友:
带轻载没问题就不需要加灯泡保护了

网友:
“空调太小"应该是空间太小吧

网友:
在基准电路加电位器改可调。

网友:
串的灯泡微亮是正常的,应该是成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楼主想说的是“空间太小”吧

是的,多谢理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应该是成功了呀?

带24/21W的灯泡,电压调到13V的时候,开关电源(48V20A)串的60w灯泡微微亮了,怕开关电源炸管,不敢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