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解松下LED磁吸光源模组NFV80214WE(6500K)

楼主(2024-10-03):
没想到松下也会进军这类产品,狗东搜索LED替换芯搜到的,48元对于松下这个品牌不算贵吧,就买过来看看值不值这个价,少废话上图:

包装比较简约。

和别的品牌看起来都一样,估计都是代工的吧。

导线浸锡了。

拆开后特写。

手机拍不出频闪。

功率因数和功率,没虚标。

20度室温点亮30分钟,测量驱动处温度39.3,灯盘最热处46.6,还不错,能不能用住就看天意了。谢谢观赏!

网友:
做工还不错就是价格高了点。

网友:
这做工比淘宝上2.9包邮的也就好一点点

网友:
做工用料不错,只是磁吸安装不好,最好是平贴,平贴安装可以利用灯具底板铁板散热,寿命就会大大延长的

网友:
做工当然是比现在的便宜货好, 不过48元的价格....

网友:
用料很规整了 比4.8包邮的好

网友:
看不好,但愿能够用的住

网友:
这用料杠杠的没的说

网友:
看质量还是不错的,关键是使用一段时间再看看,数码产品过保就容易坏。

网友:
铝基板的,比环氧板强多了。

网友:
驱动板做工不错

网友:
相当不错的产品,功率因数挺高,功率也没有虚标,就是价格方面有点肉痛。

网友:
铝基板不错,价格贵了些,关键看灯珠了

网友:
电源做工不错,好多4位数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