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绝缘板和里面元件之间有胶连接吗?

楼主(2024-10-03):
里面更深的地方绝缘板和元件之间有胶粘着吗?

网友A:
肯定地说:不知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地说:不知道。

肯定的说,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你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有的可能有硅橡胶固定体积大或者比较容易晃动的原件,电源板上经常看见

网友:
没灌胶就没有

网友:
可能会有吧

网友:
看到的图片亮处只是为了粘屏蔽罩,应该是没灌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