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升腾C92 BIOS密码清除方法

楼主(2024-10-03):
刚刚买到一台升腾C92,开机提示PXE启动,想使用启动盘安装win7系统,开机按F2提示输入密码。拔电池也不能清除密码,求助各位大神,感谢!

网友:
看有没有跳线清密码的功能,没有地话用PXE启动到DOS工具箱清一下试试看,实在清不了也无所谓,PXE启动安装系统也不是什么事...

网友:
拔掉电池之后,要等几分钟的,才能彻底的清除掉,如果不行,你只能去从好机器上备份一个BIOS文件出来刷到你现在的机器上了

网友:
J1800的U?断电拆机扣BIOS电池呗

网友:
这个密码可能不好弄

网友A:
买个夹子刷bios就清掉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个夹子刷bios就清掉了。

这个正解,pxe启动应该都是行业定制的

网友:
看看这个如何清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