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如何拆SONY D-EJ925

楼主(2024-10-03):
请教各位大佬,SONY D-EJ925 CD随身听,把背面和顶盖打开后里面的螺丝都拆下来了,为什么还是无法分离B壳和底壳?能用撬棒翘一下缝隙吗?里面是不是有卡扣?

网友:
肯定是卡扣了,用东西慢慢撬,别伤了外壳。

网友A:
给个手册给你,慢慢研究

网友:
连个图都没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个手册给你,慢慢研究

感谢老哥!

楼主:
承蒙大家的帮助,机器拆开了,光头旁边的这个马达叫什么马达?能买到吗?好像是它出了点问题。

网友:
循迹轨电机?

楼主:
是那个东西,某宝就搜索这个关键词吗?

网友B:
买到才是奇迹。一般很少坏吧。确认一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到才是奇迹。一般很少坏吧。确认一下吧。

症状是可以正常开机,可以播放歌曲,但是只能播放第一首,调到第二首以后的歌曲只显示序号,不能开始播放,不显示播放时间。但是第一首正常播放,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这个电机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承蒙大家的帮助,机器拆开了,光头旁边的这个马达叫什么马达?能买到吗?好像是它出了点问题。
...

这个单卖的不多,直接买光头总成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症状是可以正常开机,可以播放歌曲,但是只能播放第一首,调到第二首以后的歌曲只显示序号,不能开始播放 ...

这个电机要是坏了第一首都无法播放,检查一下传动机构,那三个白色齿轮,以及黑色的齿条,看齿有没有坏的或者有变形,如果目测都是好的,用手转动出轮看看是不是齿条上全部行程都是顺畅的。
猜测还是齿轮或者齿条坏、变形的可能大,另外一种可能是润滑不好。后者可以加润滑脂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承蒙大家的帮助,机器拆开了,光头旁边的这个马达叫什么马达?能买到吗?好像是它出了点问题。
...

检查下这个电机插针和线是否虚接 实在不行 买个废光头组件拆电机 话说回来 这种电机几乎不会坏

网友:
一般跟光头总成一起卖,很少单独卖电机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机要是坏了第一首都无法播放,检查一下传动机构,那三个白色齿轮,以及黑色的齿条,看齿有没有坏的 ...

感谢老哥的热心帮助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检查下这个电机插针和线是否虚接 实在不行 买个废光头组件拆电机 话说回来 这种电机几乎不会坏  ...

十分感谢老哥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承蒙大家的帮助,机器拆开了,光头旁边的这个马达叫什么马达?能买到吗?好像是它出了点问题。
...

马达肯定好的
是齿轮裂开了
随身听大多有这个问题

楼主:
请问这4个齿轮上需要上润滑脂吗?

网友:
洪水来了哦